提起180稍微了解过的魔友都知道舵机是个大坑,那么这次就分享一个方案把这个大坑变成小小坑,希望这个分享可以帮助到更多喜欢这机的魔友们;

楼主:
现在淘宝里还有所谓的180舵机齿 2-3块一套的那是纯扯蛋,实际上就是120d02s的副厂齿轮用不了,原因是 180的舵机中壳两根齿轮固定柱间距和02s根本不一样,怎么能通用呢?
用了之后舵机没力反应慢移动速度也奇葩导致飞行手感改变特别怪!
这次改装后舵机齿完美通用,细腻顺滑力量杠杠的,试飞成熟后分享给大家!
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图片,接下来依照图片进行介绍:
所需物品:蓝剑D05180MG 上壳、中壳、舵机齿轮,3套;原厂舵机(扫齿也算),3颗;
注意:中壳是本次改装的灵魂所在,不要忽略;
第一步:原装舵机保留底壳以及电机(齿轮不要)、电位器(有胶用壁纸刀或雕刻刀切一下就能轻松取出);
第二步:安装蓝剑中壳,电机插入电机座(上胶或不上胶均可),电位器装入电位器座(推荐使用慢干胶固定),安装舵机齿轮(输出齿可以辅助固定电位器);
第三步:舵机通电找到中位点(蓝剑输出齿有限定位置不是360°随意旋转,所以需要找到中位点把限位部分朝上方避免干涉);
第四布:勒死狗横向勒紧舵机壳(如图所示)
步骤上没有准备对应图片,我相信这点操作对迷你机爱好者来说根本没有难度;
改装后的优势:
1损失 上壳5元 金属舵机齿25;
2性能 保留原厂舵机电子,180的舵机性能 蓝剑能超越吗?答案显而易见,各位也可以问问卖家 这款蓝剑舵机性能有没有原厂强;
(楼下有魔友说蓝剑卡顿还是抖来的,相对的原厂电路无任何异常;)
3投入 这样组合改装价格低廉无比。

楼主(2017-09-23):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蓝剑5180吗?据我所知这个舵机安装没问题但有抖舵的问题,这个你有遇到吗?

没有遇到这情况

网友B:
玩这机子完了大半年,总结斜盘舵机是个大坑,之前改过kbar,这机子没有合适的斜盘舵机,蓝剑那个金属齿的非常垃圾,炸鸡就算没有扫齿都容易抖舵,而且舵机耳朵特容易坏,拆一两次就断了,lynx那个易滑舵机臂必备,非常好用,就是炸鸡调整麻烦,尾舵机我用过d1102,s1107,kst215,都不行,速度太慢,最合适还是原厂的,就是太贵,这机子震动排好了锁尾是没问题的,我用原厂尾舵机做刷锅,刷到掉转尾巴都不会跑,这机子不适合练手,适合当高手的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这机子完了大半年,总结斜盘舵机是个大坑,之前改过kbar,这机子没有合适的斜盘舵机,蓝剑那个金属齿的非 ...

给魔友一个我的备用方案,成不成看你了:Inservos  D0576HT  去搜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这机子完了大半年,总结斜盘舵机是个大坑,之前改过kbar,这机子没有合适的斜盘舵机,蓝剑那个金属齿的非 ...

锁尾舵机不够快不可以 舵机臂往外孔挪,挪到够快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这机子完了大半年,总结斜盘舵机是个大坑,之前改过kbar,这机子没有合适的斜盘舵机,蓝剑那个金属齿的非 ...

当前在测试改装方案,目测已经成功了,在多飞试试

网友C:
楼主能发个diy不死传动轴 上来学习一下么

网友D:
215是万万不行的,已经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215是万万不行的,已经试过。

蓝剑有一款 锁尾舵机 版主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发个diy不死传动轴 上来学习一下么

2个方案: 1 原厂传动轴,一头塑料头拔掉插销,用3m胶水固定。 2 以损失一端传动塑料头的话,推荐买金属升级头,金属头用插销,塑料头用胶。

炸机胶的一头自会松开,飞钟摆也不会自动脱开, 非常实用的办法,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发个diy不死传动轴 上来学习一下么

碳纤轴金属头可行性不高,传动轴不损失但提高了扫传动齿轮几率,综合起来 有点鸡肋。

楼主:
楼层更新比较多,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希望得到回复,180的升级电机 是否有意义,2款 电机是否有介绍那么牛逼各自倾向什么,h和hp电机 各自动力提升几成耗电怎么样,180本事动力爆棚,奈何我这机改装后太重,如果想提升动力,考虑升级电机提升动力比;
令外电调很想知道 猛给螺距机甩尾的现象是否和电调有关,希望得到有相关经验魔友的支持与分享,挨个购买测试 咱不是土豪也无商家支持玩不起,在这里先谢谢回答的魔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15是万万不行的,已经试过。

请版主给个精华,稍后会在这里 分享180cfx的改装经验与配图,打造成经验技术贴。

网友:
支持,把地平线的精品机搞起来!~~

查看了楼主很多老贴,学习到很多,对130x和180也有了基础的了解,可惜帖子已经无法回复了,好东西沉到下面可惜了。。。

搞起来搞起来!

网友D:
我觉得不用升级,什么都用原厂的就好。

升级件我也买了不少发现得个好看而已,精度性能没有好到哪去,
特别是碳纤维大桨,买了两个牌子的才发现其实这种小鸡就是原厂塑料桨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层更新比较多,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希望得到回复,180的升级电机 是否有意义,2款 电机是否有介绍那么牛逼各 ...

180早不玩了,有场地条件都玩450以上的去了,以前是没场地才玩180,180的电调没问题,以前我改kbar,各种暴力钟摆侧摆尾巴都一根棍,但是,在温柔翻得过程中尾巴却会甩个二三十度,十分不爽,估计是共振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不用升级,什么都用原厂的就好。

升级件我也买了不少发现得个好看而已,精度性能没有好到哪去,

是的,原厂奶头桨性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不用升级,什么都用原厂的就好。

升级件我也买了不少发现得个好看而已,精度性能没有好到哪去,

版主升级过动力吗?

网友:
我還有一隻改180槳的
浮力大螺距可以很準
除了改9t齒其他電裝都用回原廠的
這機尾巴很夠力
動力也不錯
再加大輸出電池就難搞了
目前用550的重量剛好
可是暴力飛最多也只能3分鐘

网友:
看看你的陀螺仪和接收机怎么装的。

网友:
我刚买了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