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换控求推荐

楼主(2017-09-23):
(技术交流请勿涉及价格或购买方式版主留)

一直在这两款控之间纠结,据说天9比较稳定,但我更倾慕于AT10Ⅱ12通,有没有用过AT10二代的?到底怎么样?

网友A:
推荐要不就乐迪at9s够用了,或者frsky x9d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要不就乐迪at9s够用了,或者frsky x9d神器

这次买控是用在打窝船上的,要单独控制9个舵机和1个电调,AT9S够用吗?

网友B:
天地飞吧,稳定是最要保证的

网友C:
futaba 16sz 马上上市,支持中文的哦

网友D:
x9d plus才好

网友E:
我用天地飞9 没失控过, 失控炸过两次损失够再买个天地飞9的。 现在都是跳频收发系统单拉距是测试不了设备的可靠性的,买口碑好的控很重要。AT9没用过,一起玩的朋友用AT9说功能蛮好,就是因为摇杆反厂过两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要不就乐迪at9s够用了,或者frsky x9d神器

我用FRSKY 高频头和接收机失控过,你用FRSKY X9D 有过这情况吗?  我用天地飞9 出外场超过100次都是在手机基站旁飞没有任何损失,只是有时有很小的延时不至于炸机。

网友F:
两种控手边都有,比较推荐天地飞九,信号稳定暂且不说,做工和摇杆手感相比确实更好一些。

网友G:
我买过天9用了一年已出了,后来买了AT9S至今也快一年了,现在换成了14SG,个人认为在不失控的前提下,同价位我肯定选乐迪,暂时没有失控过,但at9的口碑大家都清楚,AT9S相对来说还是很稳定的。上14SG是因为逼格更高,手感做工价格当然也不是一个档次的,我身边年轻的便宜都是futaba的多,退休老模友,都是天7天9。用JR,华科尔比较少

网友H:
天七 就够了  够你成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吧,稳定是最要保证的

谢谢,看来天地飞还是靠谱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taba 16sz 马上上市,支持中文的哦

那得多少银子啊?我这次买控是用在打窝船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x9d plus才好

好像价格不便宜啊,我这次买控是用在打窝船上的,800以内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天地飞9 没失控过, 失控炸过两次损失够再买个天地飞9的。 现在都是跳频收发系统单拉距是测试不了设备 ...

好的谢谢前辈,看来天地飞还是靠谱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种控手边都有,比较推荐天地飞九,信号稳定暂且不说,做工和摇杆手感相比确实更好一些。

谢谢前辈推荐,看来还是天地飞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买过天9用了一年已出了,后来买了AT9S至今也快一年了,现在换成了14SG,个人认为在不失控的前提下,同价位 ...

谢谢,扶她吧太贵了,看来还是天地飞靠谱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天七 就够了  够你成高手了

天7之前用过,这次买控是用在打窝船上的,要单独控制9个舵机1个电调和一个2轴云台,7通不够用了吧

网友I:
天地飞,支持国产

网友C:
那就天7足够了

网友J:
华科尔D7,这么稳定手感又好的性价超高控居然没人点名?这么高压线干扰不了,有图有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天地飞,支持国产

嗯,看来天地飞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天7足够了

谢谢前辈推荐,还是天地飞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华科尔D7,这么稳定手感又好的性价超高控居然没人点名?这么高压线干扰不了,有图有真相!

感谢前辈推荐,D7是英文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推荐,D7是英文的吧?

是的

网友K:
钓友???打窝船用一般的就好了,天地飞和乐迪都行,如果控还要用在别的方面,那就一次买个好的,推荐futaba  Spektrum

楼主:
引用 网友K:
钓友???打窝船用一般的就好了,天地飞和乐迪都行,如果控还要用在别的方面,那就一次买个好的,推荐futa ...

扶她吧太贵了……

网友:
我只用过AT10二代,感觉很好,手感好,长得也很漂亮,很有档次,控电也不怕反插,设置也很多,遥控距离远,价格也不贵,通道多,基本上可以用到退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