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8sz屏幕是电阻屏还是电容屏

楼主(2017-09-23):
请问模样高大上的18sz显示屏是电容屏还是电阻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

不会吧这么坑 现在300元山寨智能手机都是电容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这么坑 现在300元山寨智能手机都是电容屏了

没办法,性能摆在那里的,本来就小众,利润空间看的高

网友:
如果电子基础比较好,可以尝试自改电容。

网友:
电阻用的也挺好

网友B:
电容到时候用起来出了事你想哭,飞的时候你手碰到屏幕然后你自己想想会怎样

网友:
cnc機台一台好幾百萬還不是一樣用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到时候用起来出了事你想哭,飞的时候你手碰到屏幕然后你自己想想会怎样

你说的不对吧 电阻屏任何物体触碰都会有反应 电容屏必须手指肚可以触控,指甲都不好使

网友C:
控上用的电阻屏更好一些。1、电容屏碰到就反应,电阻屏必须有一定压力;2、电阻屏可靠性强,表面有滴水就会使电容屏失灵。手机、平板使用电容屏的目的只有一个:多点触控,用于缩放图片什么的。而控不需要多点触控,多点触控反而会大幅度增加误操作的概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到时候用起来出了事你想哭,飞的时候你手碰到屏幕然后你自己想想会怎样

有锁屏按键

网友D:
直接上这个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控上用的电阻屏更好一些。1、电容屏碰到就反应,电阻屏必须有一定压力;2、电阻屏可靠性强,表面有滴水就会 ...

你没用过3D Touch,Force Touch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没用过3D Touch,Force Touch吧……

一个水果不至于就开始装逼了吧……。反正SZ是电阻。爱买不买。抬杠哪个好有意义吗?

楼主:
能把电阻屏说出来这么多优点 厉害

网友:
明明已经把优缺点都讲透彻了,不接受只能自己改了,考虑到户外环境的不确定性,那么多行业用户也没有改电容屏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一个水果不至于就开始装逼了吧……。反正SZ是电阻。爱买不买。抬杠哪个好有意义吗?

现有的技术说出来就叫装B吗?3D Touch又不是我发明的,你不喜欢还不许别人存在了?那你怎么不去用脉冲拨号的手摇电话啊
将近5000块的新设备,还在用这种原始又易损的触摸屏,讲句实话装个3D Touch的电容屏我觉得也对得起它的价格
非要吹电阻屏好的你可以去看看现在图书馆、医院、商场、车站之类的地方还有多少用电阻屏供人查阅信息的,有留下来电阻屏的还有几个是全屏触摸完好能用的
电阻屏用久了软性的触控板会失去弹性,然后屏幕就开始失灵,按上去没反应,或者按了这里另一端触发的却是另一头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现有的技术说出来就叫装B吗?3D Touch又不是我发明的,你不喜欢还不许别人存在了?那你怎么不去用脉冲拨 ...

查阅信息那种用的也不是电容屏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阅信息那种用的也不是电容屏谢谢

你是什么样的操作才看到我说查阅信息的用电容屏了?帖子我可没编辑过,编辑过有行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上这个好了。

这是啥控

楼主:
电阻屏用时间长弹性变差 按起来软软的 并且不灵敏  淘汰多年的电阻屏 竟然把优点说的这么神

楼主:
能把黑说成白。白说成黑 我服!

网友:
乐迪的,直接用手机做遥控器屏幕,手机与遥控器是蓝牙连接。把遥控器里的设置属性全部投射到手机了。类似于DJI的那种控制方式。这样什么屏幕可以无限完美了。

网友:
遥控的使用环境复杂,稳定可靠才是王道,工业上大部分使用电阻屏那是有道理的

网友:
这是遥控器不是手机, 触控屏只是个方便使用的附加功能

网友C:
遥控器上还有那个摇杆传感器还是普通过时的电阻式的。看看大疆的控,都是霍尔传感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一个水果不至于就开始装逼了吧……。反正SZ是电阻。爱买不买。抬杠哪个好有意义吗?

电容屏的確比電阻好享受, 但遙控這東西, 反正就是穩定第一, 除非在遙控上的可以解決電容屏的問題, 如不就是算了.
再者, 成本增加, 賣價又再貴一點....

說真的, 在遙控上你給我個4K ,1080P 也怎樣. 真的拿來看電影嗎? 還是加入鏡頭邊飛邊拍?
一台遙控好用的用上10年8年基本, 機手沒可能. 遙控也不是天天每時每刻拿在手上看, 使用條件本來就不一樣.
雖然現實中炸控的比例還是很少,但環境上一定比手機惡劣得多. ( 本來多年前也比別人的450 砍中過放在地上的JR 9XII ,深深一刀屏也爆掉了.)

P.S. 18SZ 使用中, 現在每次飛完都入箱,怕吃灰塵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容屏的確比電阻好享受, 但遙控這東西, 反正就是穩定第一, 除非在遙控上的可以解決電容屏的問題, 如不就 ...

我赞同你的观点。电容屏是有缺陷的。手上脏 有灰尘 有水都会不灵。还有误操作的问题。我是觉得遥控器无所谓高端屏幕。 但是18的电阻灵敏度很高。也可以和电容媲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有的技术说出来就叫装B吗?3D Touch又不是我发明的,你不喜欢还不许别人存在了?那你怎么不去用脉冲拨 ...

我没有吹嘘哪个屏幕好。但是厂家就这么生产。你觉得爽你就买。不喜欢就不买。决定权在你自己手中。  3D Touch 这种6S就有的功能 现在拿来说 是不是晚了? 烂大街的好不好?谁会不知道呢?

网友:
再讨论也不能改变什么,有本事自己做个可以挑战futaba的控,其他都是空的

网友I:
有镀金的螺丝为嘛18sz上面不全装上呢,也没几个钱,花了5000多,这点东西都不给最好的,真抠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镀金的螺丝为嘛18sz上面不全装上呢,也没几个钱,花了5000多,这点东西都不给最好的,真抠搜

实测淘宝上所谓芳生螺丝钢口较软

网友J:
引用 楼主:
实测淘宝上所谓芳生螺丝钢口较软

螺絲又不是只要硬就好
抗拉強度 抗剪 抗疲勞強度才是重點
和螺絲刀不一樣
螺絲刀只要轉就好
螺絲是要承受應力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实测淘宝上所谓芳生螺丝钢口较软

你咋听不懂我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咋听不懂我意思呢

我一眼就看懂你的意思了,看来平时多看段子还有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螺絲又不是只要硬就好
抗拉強度 抗剪 抗疲勞強度才是重點
和螺絲刀不一樣

我不和你辩论 时间久了模友就知道所谓芳生螺丝到底好不好啦 真相早晚大白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