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暴力多功能电锯

楼主(2017-09-23):
DIY--暴力多功能电锯

        DIY离不开顺手的工具,齐备的工具是DIY取得成功和作品颜值的重要手段。
        前不久,T了一套多功能台锯电机+连轴座,做了个迷你多功能台锯,不要小看它体积的迷你,采用的是12~24V-775电机,由于采用的皮带连轴增扭矩驱动,电机非常的暴力啊,工作电流>8A,锯齿高达到32mm,夹头最大可夹持10mm,切2cm木板、塑料、铝合金不在话下,分分钟搞定,速度快精度也高,视频还能切2mm的铁,对付一般家用足足有余;由于动力强劲需要特别注意安全,护目镜、手套、辅助夹持工具要配齐。

全套多台锯配件
手稿测量设计
正面
左则面
右侧面
TX60接口与24V动力锂电
底部防滑防震处理
多功能夹头
        台锯座用2cm面漆板座的外壳,台面用3mm铝板加工而成,110mm钢锯片,侧面的夹头用途可就大了可以做横钻、砂轮机、抛光机等等~
       前面板装了个开关,为了便携,电源直接使用航模24V动力电池,也可以再加装个调速器,侧面装了个TX60的插座直接嵌入木板内,还准备打印个电池盒安装在侧面;底面为了防止滑动粘了一层软橡胶(鼠标垫改造)即防滑又减震。

暴力拆---苹果原装充电器

        我相信乔布斯的苹果产品质量,但苹果自带的原装充电器形态怪异、体积大,还需配个转接器,想不破坏里面电路拆开它还真不是个容易的事,充电器做工非常结实,想撬开它几乎不可能;有了DIY电锯今天搞定它分分钟的事。
       必须先从顶面开锯,沿着边缘3mm切一圈3mm左右的槽,立面也要切5条槽,再用起子就能很容易的撬开;电路板有2个插孔与底壳插针连接,可直接拔出。

苹果原装充电器
暴力拆开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侧面

网友:
很巧,我的东西也到了,嘎嘎!

网友:
给链接呗   也掏个

网友A:
这个锯片锯泡沫板最好,锯木头不能太厚,锯金属至少要换锯片吧,而且最好装个电调和舵机测试仪来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锯片锯泡沫板最好,锯木头不能太厚,锯金属至少要换锯片吧,而且最好装个电调和舵机测试仪来调速。

本身配的就是110mm钢锯片,锯2CM的木板轻轻松松,用DC24V动力非常暴力,远远强于那种一般的亚克力外壳微型台锯

网友B:
我记得用旋转工具时手套是大忌?

网友(2018-02-06):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用旋转工具时手套是大忌?

对的,手套不能带,楼主注意

网友:
大神

有点暴力了哦

楼主:
DC24V确实很暴力,注意安全!

网友:
不错,我买的亚克力台锯不好用,也按楼主的方法准备改造一下。

网友C:
马云家的775电机价格相差很大,区别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云家的775电机价格相差很大,区别在哪里?

775只是个型号,不同厂家质量有较大差别,还与电压、单双轴承、长短轴等有关,价格也参差不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775只是个型号,不同厂家质量有较大差别,还与电压、单双轴承、长短轴等有关,价格也参差不同

谢谢解答。775这个型号指的是外形尺寸?还是性能指标?特别是功率和转速是否大致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解答。775这个型号指的是外形尺寸?还是性能指标?特别是功率和转速是否大致是一样的?

我感觉775系列基本是外形尺寸,是指轴径5mm,安装孔距28mm,电机直径42mm左右的直流有刷电机。
不用型号的电压、电流、转速都不一样。
模型和工具中常用的电机有130、180、380、550等,其中775的功率是比较大的,可以轻松达到100W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775系列基本是外形尺寸,是指轴径5mm,安装孔距28mm,电机直径42mm左右的直流有刷电机。
不用型号 ...

非常感谢。

网友:
有家真好,出门在外,搞那么大个工具真是不方便,我是随便折腾一下

网友E:
没有靠山

网友F(2018-03-17):
我是直接用台钳固定电机用的 偷懒

网友G(2020-05-02):
看起来好用哦,这台桌面电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