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86plus 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17-09-23):
充电器充电电流第2,4,6路正常,第1,3,5路小,怎么回事?

网友A:
可以先致电售后咨询下,实在不放心就返厂,乐迪的售后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如果总是这样肯定有问题,如果只是短时间属正常,独立平衡充每块电板充电时电流不会完全一样,会有差异。看楼主的每片电板电压比较接近,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C:
打客服 问下具体什么情况

充电器还是要好点的靠得住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总是这样肯定有问题,如果只是短时间属正常,独立平衡充每块电板充电时电流不会完全一样,会有差异。看 ...

从开始充到充满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致电售后咨询下,实在不放心就返厂,乐迪的售后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客服 问下具体什么情况

充电器还是要好点的靠得住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开始充到充满都是这样的

总是这样那有问题了,应该会需要返厂检测问题。

网友(2022-06-09):
输入输出电压校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