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过半以后电机速度不稳定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9-23):
2204 2300KV电机,10A电调,6寸浆,2S 1000mah电池
飞机握在手上测试,小油门还可以,油门到50%的时候电机就开始一慢一快的,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情况呀?

网友A:
电机进角不对,你先空转试试看。
是xxd的么,那个的话把桨换小,要是紫色的,好像是朗宇的那个,带这个桨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进角不对,你先空转试试看。
是xxd的么,那个的话把桨换小,要是紫色的,好像是朗宇的那个,带这个桨 ...

电机进角是什么呀?
不是xxd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进角不对,你先空转试试看。
是xxd的么,那个的话把桨换小,要是紫色的,好像是朗宇的那个,带这个桨 ...

空转没问题。
换了5寸浆,没问题了。可能静止测试电机阻力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