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 开机油门位置一直报警。

楼主(2017-09-23):
之前遥控器是日本手,自己懒,想换美国手,就直接拆开遥控器以后把左右两个摇杆互换了一下,这样把油门就变到左手了,理论上只要油门设置一下反向,再打开遥控器应该就不报警了,不过就算设置了反向,开机还是报警,还是推到最上位就不报警了,不知道为什么,曾经我用同样的方法换过T8和T12的美国手,都没有问题,不知道为啥T14就不行,请大神指点。

网友A:
不仅要设置反向,还要在程序里设置,你自己看一下网上的视频教程,不复杂,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仅要设置反向,还要在程序里设置,你自己看一下网上的视频教程,不复杂,好办。

哪个程序,飞控的调参软件里也需要设置?还是遥控器的程序里?遥控器里面应该只用设置个反向就行啊。

网友B:
要选择对应的模式才行  美国手是M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选择对应的模式才行  美国手是M2

在哪里设置啊,没找到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哪个程序,飞控的调参软件里也需要设置?还是遥控器的程序里?遥控器里面应该只用设置个反向就行啊。

找到了,遥控器系统设置里面呢,看来真跟T8和T12不一样,另外还是不理解系统里面改了跟外面改了有什么关系和区别。现在只要系统里改了,外面不该,也不会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里设置啊,没找到啊.....

你Q  我加你

网友:
不需要換搖桿
只要壓板跟彈簧互換就好
模式選擇MODE 2
搖桿行程重新校正就好

這樣才是正確的換美手方式

网友:
3  4楼完美解答,没有问题

网友:
对不要互换错吴的方法

网友:
需要左右搖杆互換,我有沒有理解錯.

网友:
你不适合玩ci控

网友:
除了改硬件,软件里面也是需要修改的,在系统设置里面,百度一下有视频教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