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50 改装仓罩锁扣

楼主(2017-09-23):
阿波罗50飞了四五个月了,调好了真的很好飞,不过这个飞机确实有很多蛋疼的地方,尤其是每次换电池摘仓罩都要拧俩螺丝。某宝淘了一下,买了个锁扣,决定自己改装。

楼主:
这个锁扣才两三块,某宝有好多

楼主:
机背正中有横梁,为了安装强度只能稍微斜着点。这样锁扣能和横梁沾一起。打孔前测量有点麻烦,开歪了可就呵呵了。

楼主:
仓罩木材很软,开孔后又用502涂抹加固。有了空再看看能不能找块塑料给再盖一层。

楼主:
耗时1小时完成,感觉还不错。

网友A:
之前我是把舵角用AB胶粘在螺丝上,那样螺丝就非常好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是把舵角用AB胶粘在螺丝上,那样螺丝就非常好拧

螺丝我都自己换成金属的了,主要还是觉得拧螺丝这种方式太繁琐。

网友:
引用 楼主:
耗时1小时完成,感觉还不错。

赞!

网友:
技术贴必须顶。因为偷懒只上一个螺丝,结果飞丢座舱盖,马上学着改。

网友(2018-01-08):
机翼还是一体的?升降舵是双推还是?比较蛋*

网友(2024-03-11):
敢问楼主这种方法长时间使用下来效果如何?

网友B:
方便是方便了,但强度和美观度要稍微差点,两颗塑料螺丝其实也还好吧,几下就拧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便是方便了,但强度和美观度要稍微差点,两颗塑料螺丝其实也还好吧,几下就拧紧了

强度可以加装两颗强力磁铁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