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首飞70~勉强成功,电机过载差点炸机!

楼主(2017-09-24):
电调的进角和pwm会不会影响电机发热?今天首飞下来电机热得不敢摸!恒力源4120-450kv   16×8木桨,有些朋友说是电调问题导致过热然后电机堵转,有些朋友说是过载了。感觉必须买ga1500了!
?sharefrom=iphone

楼主:
视频1.20秒左右  可以听到电机突然不转了!差点炸机

网友A:
好像是电机和电调的插头有问题,工作一段时间用手摸摸插头应该是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电机和电调的插头有问题,工作一段时间用手摸摸插头应该是热的

插头电调都不烫

网友:
大飞机没玩过,只飞过几次天翼8mm/32寸EPP机,飞几次后总是出现视频中类拟电机瞬间缺项的情况,后来去掉头直接焊上,问题彻底解决

网友B:
怀疑是接头不良造成缺相过热。如果是过载电调应该很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是接头不良造成缺相过热。如果是过载电调应该很烫。

谢谢     我检查一下

网友:
感觉电调不行,给急油缺相。

网友:
检查香蕉头是否焊牢了,我的15E出现过好几次你种情况,都是香蕉头虚焊引起的

网友C:
这电机吃电调,用GA15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机吃电调,用GA1500吧

收到 狂人大神,马上换

网友D:
模型防不胜防又给你装了个漂亮B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模型防不胜防又给你装了个漂亮B

素质去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素质去哪里了

天翼大哥开玩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