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E35发动机侧飞熄火问题!跪求大神分析原因

楼主(2017-09-24):
我的DLE35 地面抖油跟手快,猛收油发动机不掉速,空中吊机,蛇滚,失速螺旋都没事   就侧飞熄火:飞了6起落因为侧熄火3次。2次完美迫降,一次腿折了。。。跪求大神分析原因!!!

网友:
另一边侧飞?

网友:
检查检查供油部分

网友:
吸不到油?

楼主:
没试过   但是地面手拿着模拟侧飞发动机没事啊    我习惯左拐弯,开车,骑车,飞飞机,都是   能左拐绝不右拐    侧飞一般都是左侧

楼主:
地面手拿着模拟侧飞发动机没事啊

楼主:
供不油上也不应该只有侧飞才熄火啊

网友A:
我的DLE35 地面抖油跟手快,猛收油发动机不掉速,

猛收油,发动机不掉速,富油了吧,另外还是仔细检查油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DLE35 地面抖油跟手快,猛收油发动机不掉速,

猛收油,发动机不掉速,富油了吧,另外还是仔细检查 ...

那为啥地面给飞机侧着 试咋样都不会熄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啥地面给飞机侧着 试咋样都不会熄火

这问题,我学识有限,解释不了

网友:
这问题蹊跷,楼下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试过   但是地面手拿着模拟侧飞发动机没事啊    我习惯左拐弯,开车,骑车,飞飞机,都是   能左拐绝不 ...

我也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试过   但是地面手拿着模拟侧飞发动机没事啊    我习惯左拐弯,开车,骑车,飞飞机,都是   能左拐绝不 ...

应该是供油系统  我以前甲醇发动机也有这种情况  某个姿势熄火   换了一套供油系统就解决了

网友C:
这问题说实话也没遇到过,不过经验是把化油器拆下来好好清洗一下再试一下。其实汽油机结构很简单,无非就是电路和油路。

楼主:
哈哈   看来习惯左拐的人还不少    右拐老感觉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说实话也没遇到过,不过经验是把化油器拆下来好好清洗一下再试一下。其实汽油机结构很简单,无非就是 ...

刚买的新发动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供油系统  我以前甲醇发动机也有这种情况  某个姿势熄火   换了一套供油系统就解决了

刚买的新发动机    要不换个化油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买的新发动机    要不换个化油器?

dle   35cc推重比不到1.6哦?   化油器有问题不会是某一个姿态熄火吧

网友:
40油机路过,表示不懂,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D:
检查一下重锤,看看是不是侧飞时供不上油!

网友E:
有可能是机油混合不好在曲轴箱积累的二冲程机油 进入气缸了 然后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