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纸飞机低速方向灵敏度低,很不灵活,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9-24):
买了架电动纸飞机。发现这飞机速度低的时候副翼几乎不起作用,无法转向,这是什么原因?只有油门开起来才能比较灵活的控制方向。

网友A:
空气流过副翼的速度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气流过副翼的速度慢

我分析空速低时飞机迎角大,机身挡住了流向副翼的气流。但是我看别人飞纸飞机的视频,他们低速时也挺灵活的么。

网友:
那就再鸡头配重,压下鸡头

网友B:
和迎角没关系,机头上仰时,并不能挡住下偏这边副翼的气流,就是气流太慢了,这飞机出现这情况以前就有人说过,有人把副翼加长了,让桨的风能吹到副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迎角没关系,机头上仰时,并不能挡住下偏这边副翼的气流,就是气流太慢了,这飞机出现这情况以前就有人说 ...

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万分感谢。

网友:
舵面加大

网友:
舵面加长,向中间让桨吹舵面

网友C:
这纸飞机啥材质的?轻木+蒙皮?PP板镂空+蒙皮?

网友:
你能测一下你的副翼的高度吗?

网友:
由于没有垂尾,靠左右水平翼倾斜机身来转向,本身转向会掉高,就是动力减弱了。转向的时候加油门就可以转向了。要灵活就加大舵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纸飞机啥材质的?轻木+蒙皮?PP板镂空+蒙皮?

魔术板镂空+蒙皮

网友:
风吹不到舵面上的原因····

网友:
纸飞机气动效果很差,费电又难飞。

网友D:
这种纸飞机实际上是斜垂尾

以前自己做的纸飞机碰到过侧风大的时候可以左右摆动机身就是不能转向.

后来自己做的斜垂尾KT板机也是同样的毛病,改直垂尾就正常了百思不得其解

要有人知道真正原因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纸飞机实际上是斜垂尾

以前自己做的纸飞机碰到过侧风大的时候可以左右摆动机身就是不能转向.

我猜转向不灵的原因是,中间v形机身产生了类似机翼上翻角的扶正力矩。中间做成竖板,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这个纸飞机可能太小了,1米纸飞机很好飞。
至于副翼不灵,应该是头轻了。纸飞机头重了就灵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猜转向不灵的原因是,中间v形机身产生了类似机翼上翻角的扶正力矩。中间做成竖板,就没这个问题了。

知道改成直的就解决了,也知道大概斜垂尾只适合高速飞机。

问题是斜垂尾为什么导致升降舵失效。

网友:
这样的情况, 不仅仅发生在纸飞机上, 其它固定翼飞机都有类似情况..! 这是正常的, 飞机速度慢, 舵效就越差..! 飞机速度越快, 舵效就越强..! 高速飞机的舵面都较小, 低速飞机的舵面都比较大...!

网友(2019-02-19):
涨知识了

网友E(2019-10-25):
有慢速且转向很灵活的大灰机吗?

网友F:
把你的模型与用纸折叠的真的纸飞机比较一下,你的机身后部两边的尖角都去掉了,这是你模型可动部分的多面减少的原因。还有如果尖角部分仍然有舵面,则因为距离机身中轴较远,产生气动力矩也会较大,相反的是你的舵面的气动中心相对机身轴心较近,则产生的舵效应就明显减少,这就是低速时表现不灵活的原因。

网友F:
这样的模型,比较好看,可以适当加大舵面面积,弥补气动力矩减小的缺陷,提高灵活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慢速且转向很灵活的大灰机吗?
固定翼模型要想飞行速度慢还有转动灵活是不可能的。灵活一定是速度比较快的模型。如果不做限定,多轴飞行器,可以前进速度很慢,但转动速度很快是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