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新人纠结伟力k110和k120,咨询一下

楼主(2017-09-24):
停飞几年了,以前固定翼由kt飞到涵道,直机由250飞到600n,
最近两三个星期重玩,入了30e固定翼乱飞一通,后来还是觉得没时间出外场。
家的旁边是公园,所以,想入手小机过过手瘾,平时带小孩在公园玩时自己可以偷乐,也可以在办公室悬停和小航线.
个人习惯,倒倒飞和乱翻。
现在纠结这两个型号,110感觉没这么娇情,但塑料感强(外观控),120好看,但怕修机修到傻。。

网友A:
小鸡翻滚半径比较大(相对机身体积比较大)。悬停航线(正倒飞)都不错,做动作都比大机吃力很多。

如果想既耐炸,动力又大,只能HCP100s。100s只能外挂DSM2/X卫星 (似乎100s已经停产了)。k110和k120必须FUTABA SFHSS遥控,原厂控手感太差

网友B:
飞习惯大机了 很难再适应小鸡的手感了   不怎么炸鸡 不差钱 oxy2感觉挺好    楼主的技术上1s的110没啥必要了   找点2s3s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习惯大机了 很难再适应小鸡的手感了   不怎么炸鸡 不差钱 oxy2感觉挺好    楼主的技术上1s的110没啥必要 ...

飞习惯HCP80了,前几天飞一把X3,航线都有点飞不来了滚转速度,半径,螺距补偿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鸡翻滚半径比较大(相对机身体积比较大)。悬停航线(正倒飞)都不错,做动作都比大机吃力很多。

如果想既 ...

谢谢你的建议,我先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习惯大机了 很难再适应小鸡的手感了   不怎么炸鸡 不差钱 oxy2感觉挺好    楼主的技术上1s的110没啥必要 ...

怕2s炸后损失惨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2s炸后损失惨重

不会太惨的  小心点飞 有草地 及时熄火 最多也就大齿或者横轴  问题不大  记得把舵机臂切一下

楼主:
就是看到论坛说炸机炸舵机,所以才纠结,横轴大齿这些还好,但110好像可以放开点玩,110应该也不是无敌的,大炸一样惨吧?

网友C:
纯休闲的话,110挺好,不修机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纯休闲的话,110挺好,不修机省事

问题是,有时候也想练练3d,乱翻一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有时候也想练练3d,乱翻一买呢?

公园、办公室和航线,110也可以乱翻

网友:
110确实耐炸,大浆都炸成锯齿了照飞。

网友:
110足够各种翻

网友:
110耐炸,把它调成大机一样的普通模式很好飞,不要用6轴,感觉很坑

网友:
便宜出110 带大量电池配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有时候也想练练3d,乱翻一买呢?

可以翻,但1s机基本摆不动,但可以飞彩虹(也有点吃力的)。2s勉强能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看来110还是多人选择,但自己还是喜欢120,唯有备多点配件了

网友D:
这么多人推荐110,然而你还是选了1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人推荐110,然而你还是选了120

喜欢金属感觉

网友E:
我这两台机都有,以目前判断,你买K120会后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两台机都有,以目前判断,你买K120会后悔

k120已经在玩了,但真的好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