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有段日子没玩的恒龙KV1坦克 充满电打开开关 灯闪但是启动不了

楼主(2017-09-24):
有段日子没玩的恒龙KV1坦克 充满电打开开关 坦克上的车灯正常闪(等待信号连接状态) 遥控器上的灯也通电亮着的 但是按了遥控器上的开机键 没反应 启动不了 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我的也一样,应该是主板或者ABC没有对频上,如果ABC对频了还是开不了,那么恭喜中奖了,换主板吧,淘宝有卖今天刚买了3个以备不时之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一样,应该是主板或者ABC没有对频上,如果ABC对频了还是开不了,那么恭喜中奖了,换主板吧,淘宝有卖 ...

怎么判断是对没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一样,应该是主板或者ABC没有对频上,如果ABC对频了还是开不了,那么恭喜中奖了,换主板吧,淘宝有卖 ...

正常不是对上之后灯就常亮了 而且声音也有了 就正常启动了 现在就只是闪灯 两边设备都通电 按启动键没反应~~

网友:
重新对频试试

楼主:
我那还是老的那种遥控的呢 不是2.4G的 对频也就是都重新开机 然后等的那一会儿就是对频了吧?

网友B:
看下插晶振那里是不是松了,插紧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插晶振那里是不是松了,插紧试下

哦 当时我就重新插拔了一下 还是不行 我这车是12年买的 这五年中间一直就是这块电池 最近一次是半年多没动了 有没有可能是电池的问题?我倒是也重新买了块新电池了 到时候检查一下看是没电弄的 还是主板什么的坏了

网友C:
遥控上的编程键打开了吗??打很多方向后按中间的G键坦克按照刚才的遥控指令自动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上的编程键打开了吗??打很多方向后按中间的G键坦克按照刚才的遥控指令自动运行。

我这个不是编程版的 是塑料冒烟版的 就是普通的 恒龙改成2.4G遥控的那个 等买块电池试试看是不是电池的原因?这车是2012年买的 到现在已经5年了 这期间一直就是用这一块原配电池 然后最近一次玩都得小半年了 可能这段时间就给电池放坏了?另外按理说车就这么放着不动 主板应该不能就这么坏了去吧。。。

网友C:
7.2V充满7.4v左右,电压到6.8V左右主板闪灯提醒充电。我以前玩的时候好像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7.2V充满7.4v左右,电压到6.8V左右主板闪灯提醒充电。我以前玩的时候好像测过。

虚惊一场 是电池不行了 已经五年了 然后最近一次玩也已经是半年多以前 这期间电池应该是已经过放 导致废了 换了块现在的锂电池 就又满血复活了

网友D:
给侄子买的华克猛狗,  玩第2次,遥控就没反应了。。。。。。。。。。我这当叔的感觉好丢脸,日了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侄子买的华克猛狗,  玩第2次,遥控就没反应了。。。。。。。。。。我这当叔的感觉好丢脸,日了狗

先看看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有时候大部分的原因就是没电的事儿 主板就在那放着不动就坏了的情况还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