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距问题

楼主(2017-09-24):
如题 、同样的载重和动力,轴距的大小有什么变化(稳定性和载重方面)

网友A:
轴距大,稳定性好,动力和机动性差,成反比。如果达到同样效率,那就是载重变轻了

网友B:
轴距大了之后重量会更大,抗风性稳定性更好。但是相应的速度。机动性都会有所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距大,稳定性好,动力和机动性差,成反比。如果达到同样效率,那就是载重变轻了

非常感谢,我明白了,轴距变大,动力变小,载重变大
                    轴距变小,动力变大,载重变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距大了之后重量会更大,抗风性稳定性更好。但是相应的速度。机动性都会有所下降。

非常感谢亲的帮助  我又学到了一样                             轴距小灵活度就高 机动性强。

网友(2019-01-14):
楼上的都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