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疆tb47,tb47s电池区别

楼主(2017-09-25):
想买tb47s的电池预热器,找不到,不知道能不能用tb47的。tb47与tb47s电池一个是悟用的,一个是m600用的,两者除了开关所在的一面后尺寸一样吗,电池接口的尺寸、位置一样吗?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A:
前排围观  坐等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围观  坐等大神

谢顶

网友:
围观  坐等大神

网友B:
预热器应该可以通用,但电池不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热器应该可以通用,但电池不能通用

也就是说接口是一样的,如果真往飞机上接的话飞机识别型号不一样不让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接口是一样的,如果真往飞机上接的话飞机识别型号不一样不让用?

对的,应该是这样,识别号不一样

楼主(2017-11-06):
已经测试,接头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