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8保险丝型号谁知道

楼主(2017-09-25):
左下角保险丝什么型号 我的烧了 用导线做的直通

网友:
保险管上有标注参数

网友:
烧了换管子,这么跳线再烧烧板子。

网友:
有保险管就有2条命  你短接接再烧就没的复活了

网友:
赶紧拆了,,随便搞个15v,0.5A的就完成够了

网友:
保险管拆下来一看不就知道参数了?

网友:
注意观察,管子两头的金属冒上应该有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