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f3飞控cf显示电压正确,cf设置3.4v报警,osd电压显示错误,少0.6v左右

楼主(2017-09-25):
新手求教:f3飞控cf显示电压正确,cf设置3.4v报警,osd电压显示错误,少0.6v左右,经常飞一两分钟后低电压报警,下来用东西检测单cell电压起码还有3.6-3.8v,正常吗?还是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A:
地面测试跟飞行中不一样 , 只要电机啟动 , 电压会低一点 , 飞起了会更低 , 降落后电压会回升是正常
所以一般飞行都飞到14V (3.5) 才降落 , 降落后会回到 14.8 (3.7) 左右

网友B:
楼主用的是独立OSD还是集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测试跟飞行中不一样 , 只要电机啟动 , 电压会低一点 , 飞起了会更低 , 降落后电压会回升是正常
所以一 ...

之前可以飞到4-5分钟,刷了最新的f3固件后飞到三分钟就开始报警,有点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独立OSD还是集成的?

集成o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