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jr遥控器问题

楼主(2017-09-25):
求教大家jr的控用什么接受比较稳定。乐迪的接受jr能用吗?

网友A:
你指的是JR的老控还是近几年的DMSS 要是老控DSM2的兼容接收TB有很多但是稳定性都不好 DMSS的兼容接收好像就日冠家有 能凑合用 一些不重要的小飞机完全可以使用 要是飞机不多还是用原装的吧 就是不知道DMSS的接收现在好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JR的老控还是近几年的DMSS 要是老控DSM2的兼容接收TB有很多但是稳定性都不好 DMSS的兼容接收好 ...

谢谢回答,我用的是jr11x。算老控还是新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我用的是jr11x。算老控还是新控。

11X好像是DSMJ的 J版接收机好像不太好买 不过11X可以换高频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我用的是jr11x。算老控还是新控。

JR 11  换高频头的是老款,不能高频头DMSS版本的是后期的版本。JR 好几年没出新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