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池

楼主(2017-09-25):
目前玩电动直升機哪個電池牌子好,少大肚子。多謝大家推介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

网友:
都差不多,只要不是特别次的电池。

网友A:
不好说买贵的就行,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说买贵的就行,一分价钱一分货

安阳有个做电池的,3s2200 45C是五十多一块,经老模友测试,不比格式差,不要迷信价格和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阳有个做电池的,3s2200 45C是五十多一块,经老模友测试,不比格式差,不要迷信价格和牌子

有牌子吗?安阳哪里?

网友C:
恭喜入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入坑~

入坑好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阳有个做电池的,3s2200 45C是五十多一块,经老模友测试,不比格式差,不要迷信价格和牌子

推广一下吧

网友:
品牌货价格高 质量基本不差。最好是找厂家自己定做a品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阳有个做电池的,3s2200 45C是五十多一块,经老模友测试,不比格式差,不要迷信价格和牌子

不是迷信  只是这么多年的经验而已  毕竟商家也要吃饭 又好又便宜总不多见 大趋势是这样的  不过不可否认也有性价比不错的  虽然我现在也不缺电池  不过回头你问问6s1500的几钱  搞两块试试水

网友:
格氏,就这个,最刺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安阳有个做电池的,3s2200 45C是五十多一块,经老模友测试,不比格式差,不要迷信价格和牌子

寿命如何,能充放电多少次?

网友:
买电池首先的看你玩什么飞机,再考虑买什么电池,如果需要放电电流大的就要买好点的电池价格就比较贵的,要是滑翔机就没必要买贵的,便宜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寿命如何,能充放电多少次?

人家说的是200以上

网友:
好电池相对放电平稳,内阻低。以前用高能的不错,不过现在涨价了和富力一个价。花牌可以试试,比较中规中矩,价格也中规中矩。我其他用过的电池都是杂牌,除了这两个品牌的电池其他没有用过。

网友:
电池还有30秒进入论坛~

网友E:
刚入了个tcb的6s3000试了两电,还没有外场价格只有大品牌的三分一

网友F:
基本市面上的电池 我都用过来了
没什么说的 格氏也好 富力也好 海外版和国内版差距很大
如果能买到海外版就不要考虑国内的
仅仅拿淘宝上现在能买到的
小飞机无所谓了 6S5000还是建议拿格式的
平均都是400+加 使用得当的都在600+起落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好说买贵的就行,一分价钱一分货
当对电池还不太了解时,挑便宜买。因为不了解就可能会被坑,买便宜的被坑钱少,买贵的被坑钱多。
对电池充分了解之后就根据自己的需求得出对应电池特性的指标然后买最好的。最好的可能是最贵的也可能不是最贵的,但是最贵的只有一小部分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