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关于过海关的问题

楼主(2017-09-25):
直机,控,电池这三个东西怎么过海关呢控拆掉电池直接塞行李箱里不知道行不行,不过飞机本身总不能也塞行李箱里吧或者拆开扔行李箱?电池怎么带呢,直接抱着防爆盒上去吗…求老司机解答一下

网友A:
控电不用拆下来,装在里面就行。直升机多大?有袋子么?500级别以下且有的话可以直接当做随身行李带进机舱,电池不大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电不用拆下来,装在里面就行。直升机多大?有袋子么?500级别以下且有的话可以直接当做随身行李带进机舱 ...

谢老司机解答,控和飞机一起扔箱子里托运应该可以吧,电池实在不行就扔下回来再买好了……因为不太清楚电池方面的限制,电池好像也不能托运

网友B:
电池肯定要随身带的,好像是10000mah以内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肯定要随身带的,好像是10000mah以内都可以

一万以内都可以吗……限制几块来着……飞机和控之类的直接塞行李托运应该可以吧

网友C:
虽然这么说,但是没电包带电池又能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这么说,但是没电包带电池又能有啥用

电包这东西暂时还没什么需求就没组,电池直接带就好

网友D:
快递最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递最实在

也可以考虑快递过去……也就是比较慢,电池好像不能快递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可以考虑快递过去……也就是比较慢,电池好像不能快递吧

不知道你发那里电池可以发的但要看发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发那里电池可以发的但要看发那里

发国际快递……感觉电池可能过不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发国际快递……感觉电池可能过不去

谁说过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说过不去

不知道飞机和控直接托运行不行,电池应该是不行只能随身带着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飞机和控直接托运行不行,电池应该是不行只能随身带着吧

我也真是醉了,有你这功夫,稍微在网上搜一下结果早出来了。。
https://www.cinema5d.com/new-regulations-regarding-flying-with-lipo-batteries/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飞机和控直接托运行不行,电池应该是不行只能随身带着吧

当久的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