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pro有没有皮带直驱改装件?

楼主(2017-09-25):
500pro有没有皮带直驱改装件?

网友A:
直驱改装件应该是没有,我是用轴传尾管座自己改的皮传,要换上非耐克斯的500新尾传动导轮轴组 (新齿比1:4.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驱改装件应该是没有,我是用轴传尾管座自己改的皮传,要换上非耐克斯的500新尾传动导轮轴组 (新齿比1:4. ...

暴力会不会跳齿?能发个链接吗?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暴力会不会跳齿?能发个链接吗?谢

不会跳齿,你淘宝搜FH50043-1就出来了。我用的飞越的皮带飞上百个起落了都没事。
尾管座那里需要自己打磨一下,打磨出两道容纳皮带的凹槽,要不然皮带会蹭到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跳齿,你淘宝搜FH50043-1就出来了。我用的飞越的皮带飞上百个起落了都没事。
尾管座那里需要自己打 ...

好的,谢谢

网友:
不能直接用500ESP的对转齿,因为齿比不合适,尾桨转速会过高。这款新齿比对转齿是和500pro轴传的齿比是一样的。

网友A:
注意看尾管座需要切除的地方,内部还要打磨,我懒得拆了,内部就是用锉刀磨出皮带的通道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尾管座需要切除的地方,内部还要打磨,我懒得拆了,内部就是用锉刀磨出皮带的通道就行。

嗯嗯,非常感谢!!!

网友:
理论上应该可以用500x的改,不过具体不知道是否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