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ONO-MINI遥控快艇推荐。

楼主(2017-09-25):
小学生MONO-MINI遥控快艇个人计时竞赛
1.参赛模型必须使用“半浸式”模型;外观尺寸为350mm﹡140mm以下。
2.参赛模型的电动机必须是型号为370以下的铁氧体永磁有刷电动机,个数不限。螺旋桨必须是塑料材质,动力电池种类不限,限输出电压标称7.4V以下。
11.航行时间为2分钟。根据起航口令起航,提前起航线的,将被判罚扣1圈。若在起航过程中有漏标的,将被判罚扣1圈。
13. 航行竞赛进行2轮,以较好1轮成绩作为最后竞赛成绩。若发生成绩相同的,则以另一轮成绩排定名次。

350MM以下,370电机以下,求推荐。

楼主:
这四条船都符合尺寸要求,请问哪条最快,参赛应该入哪条?

网友A:
非凡专业性强一丁丁,具体到这条小船就不清楚了。
欧兰斯产品质量一贯不错,出轴角度有点问题(或许我找的图片有问题)。
优迪船很重,唯一出彩就是那个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凡专业性强一丁丁,具体到这条小船就不清楚了。
欧兰斯产品质量一贯不错,出轴角度有点问题(或许我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