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见过 如此奇葩的故障

楼主(2017-09-25):
穿越机放久了,几个月没动。再拿起来发现。加油门之后飞机的动力明显减弱,油门在中等位置还是可以的,只要以加大油门动力就明显减弱。
我在f3飞控的软件里面,电机的一项里发现动力根本加不上去,怎么校准都不行,然后电调我也校准了, 软件也重新设置了一遍。根本没有用的
已经全拆的也没有发现什么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检查了,包括电池 电调 f3飞控  遥控器都检查
   我就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大神大神  sos  sos

网友:
没遇到过,不懂

网友A:
放久了,多数是电池问题,你看看加油时电压是否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久了,多数是电池问题,你看看加油时电压是否下降?

5快电池都是了,我在软件里校准电机是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B:
我觉得是电池c数不够了,导致动力上不来,我有几个电池也是这样,速度提不上来,换新电池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电池c数不够了,导致动力上不来,我有几个电池也是这样,速度提不上来,换新电池就好了

我在f3飞控软件上四个电机同时校准都可以的

网友C:
1、先测试空转是否正常。空转不正常->重设电调参数,比如进角。确定震动不大。
2、空转正常,带桨速度低->要么电池或者电池插头不行了,虚焊(也可能是电调的任何一根线虚焊),要么是震动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先测试空转是否正常。空转不正常->重设电调参数,比如进角。确定震动不大。
2、空转正常,带桨速度低-> ...

为什么,我在软件上测试都好,,然后在遥控器就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在软件上测试都好,,然后在遥控器就不行了

首先按照我说的测试。

如果我说的测试都完整做过没问题,那就去掉桨,飞控插电脑,遥控解锁并满油,检查Receiver的所有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按照我说的测试。

如果我说的测试都完整做过没问题,那就去掉桨,飞控插电脑,遥控解锁并满油,检 ...

空转不正常

网友:
这个故障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