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个308 改个艾默生

楼主(2017-09-26):
(无正文)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改谢谢

网友A:
请教楼主这个电源是怎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这个电源是怎么改的

R621拆除  买一个100k的可调电阻相连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电源是铁壳版,单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R621拆除  买一个100k的可调电阻相连就可以了

可以调压吗,100k电位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压吗,100k电位器吗

最低好像是关闭,可以调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低好像是关闭,可以调的

为啥是拆掉621电阻,你知道改装原理吗。求教。。是不是艾默生的电源都能改可调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是拆掉621电阻,你知道改装原理吗。求教。。是不是艾默生的电源都能改可调压的

艾默生其它的我不知道能不能,但是2900铁壳版本的是可以的,621原本是固定电阻,拆除换成可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