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电池,

楼主(2017-09-26):
各位模友,有没因遥控没电而失控过?反正我是一样的错误犯了2次。。控电一般都是用聚合物,但这
电池
有个致命的缺点,电池用久了 充满电要大肚子,几天不用会掉电压,就是漏电。如果你1周不用,开机看到电量显示还有2格(满4格)感觉还可以用,那么你可能空中,失控,这电池其实电量不多了,,用一会儿就没了。要不犯这样的错误,就要用18650来做控电,,充满电不会漏,1个月也不会掉一格电,,充满不会大肚子,,,最佳选择,,,。,缺点 控的电池仓,位子放不下3个18650需要破点壳,,,

网友A:
低电压不是会报警的吗

网友B:
那是电池不行,LG的4.35电芯,充满放了几个月,不鼓不涨

网友C:
干嘛非用18650电池? 14500不是更好...?

网友D:
多注意检查就好了,要形成本能。

网友E:
对,14500美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