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动力系统

楼主(2017-09-26):
大疆e800动力系统,一上电就开始发烫,特别烫,有时候电调灯红黄交替闪烁,叫声是滴滴滴,我线都连接好了,但是把线弄直了就不那样了,一旦是弯着的话就又那样了,什么情况这是!

网友A:
全新动力还是非全新?电机发热还是电调发热?或者电机电调都发热,一个发热还是全套发热?装在机上,还是未装测试?可有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新动力还是非全新?电机发热还是电调发热?或者电机电调都发热,一个发热还是全套发热?装在机上,还是未 ...

全新动力,电调和电机不热,是机臂特别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新动力还是非全新?电机发热还是电调发热?或者电机电调都发热,一个发热还是全套发热?装在机上,还是未 ...

有三个烫

网友:
大疆e800动力系统值得称赞 搭配快拆桨 美滴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