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一键救机功能的陀螺仪哪种好?

楼主(2017-09-27):
救机效果怎样?

网友:
300块的Pix就行

网友A:
金脑,MB,vbc,神经元,没用过救机的,只用K8,感觉救机不如把技术练好。

网友B:
A控家的tiny,带GPS的380,不带的280,有栅栏模式,都不用你一键救机,自动低于多少米或飞出多远就自动救机了。

网友:
目前来看Mb和Neo救机效果最好,金脑神经元有时候神经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金脑,MB,vbc,神经元,没用过救机的,只用K8,感觉救机不如把技术练好。

救机主要用在比较贵的机器上,700级必备,救成功一次就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救机主要用在比较贵的机器上,700级必备,救成功一次就值了

700我都不敢飞几次

网友:
神經便宜又好使,你值得擁有。哈哈,我的救了無數次了。
用救機陀螺飛直機練自旋翻的一點體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救机主要用在比较贵的机器上,700级必备,救成功一次就值了

亲眼见过为了调救机炸了5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亲眼见过为了调救机炸了5次

neo不用调救机啊

网友E(2018-01-22):
大神在用NEO救机?NEO的救机有没像MB那样分好几种模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脑,MB,vbc,神经元,没用过救机的,只用K8,感觉救机不如把技术练好。

我也觉得,没基本功,救机也是白搭,有了基本功配合救机陀螺仪才能突飞猛进

网友F:
Neo的救机是算法最成熟的 也是最好用的
金脑是一键炸鸡

网友:
我就是調救機炸了五次
金腦更新後變成一鍵炸雞
TMD

网友E:
引用 网友F:
Neo的救机是算法最成熟的 也是最好用的
金脑是一键炸鸡

请教大神:NEO搭14SG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大神:NEO搭14SG怎么设置?

可能要用电脑地面站里设置吧
最好搭配mikado自家的控,优化做的很好,不需要设置就能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在用NEO救机?NEO的救机有没像MB那样分好几种模式的?

没有 neo救机就是翻正。 感觉比mb抗震些。飞机状态好的话区别不大。mb震动大的时候偶尔救不平。金脑偶尔也会救不平。但是neo+接收+救机一套2500多.建议700级必备 小机无所谓

网友(2018-03-11):
引用 网友B:
A控家的tiny,带GPS的380,不带的280,有栅栏模式,都不用你一键救机,自动低于多少米或飞出多远就自动救机 ...

能介绍的清楚一点吗?新手单飞炸鸡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