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起火

楼主(2017-09-27):
乐天20A,刷的blheli固件。正常飞行落地后发现起火。奇怪……

网友:
小概率事件

网友A:
发现很多电调上电,或者飞行后起火的现象,而不是在飞行中起火。各品牌均有出现,并非某个品牌独有故障。而且根据我长期观察,起火的都不是MOS,90%都是上面的陶瓷电容和胆电容。。
基本可以推测,现在穿越机的陶瓷电容耐压还是低了,击穿后起火,还有那个胆电容,从电气角度来说耐压要高于电池3倍以上才好。但是穿越机又要控制体积重量,感觉电调待机或者刚上电起火这个问题是长期存在,只是属于偶发,全看脸

网友:
我的好盈30a也起过火,攀爬车上的好盈1080也起过火

网友:
还没遇到过,好怕怕~

网友:
有没有遇见过电池起火的?

网友:
我的好盈XRotor micro 30A也起过火。

网友B:
独立电调还算小事,我飞盈飞塔电调着火把飞控,图传,接收全部烤了~

网友C:
我的天使者50a昨天也起火了,在家装机试机时通电全油3秒冒烟并起火。2814 900kv的电机装1160的桨3s的电池 还好是在家里,马上自来水冲灭了  我就想不明白,这配置怎么着也不会过载啊。电调8月买的,9.9新。

网友:
我以前的一个Esky 25A电调还要奇葩,装小直机上随便怎么爆操没事情,空转必烧,而且只烧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独立电调还算小事,我飞盈飞塔电调着火把飞控,图传,接收全部烤了~

对 我这次火灾还好损失不大

网友:
但愿我不要遇到

网友:
突然烧起来,太吓人了吧,我插错烧过HSP的60A电调.臭得一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很多电调上电,或者飞行后起火的现象,而不是在飞行中起火。各品牌均有出现,并非某个品牌独有故障。而 ...

网友:
我之前用10A的烧了不下3次,现在我全部换成30A了,目前妥妥的。

网友:
愿电调安息

网友:
都有起火经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天使者50a昨天也起火了,在家装机试机时通电全油3秒冒烟并起火。2814 900kv的电机装1160的桨3s的电池  ...

天行者50a地面冒烟,我遇到过几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