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魔,富丽380,请大神指导陀螺仪、接收器接线

楼主(2017-09-27):
本人纯小白,前几天在某宝上买了   ALZRC富丽Devil 380  空机 GDW套    乐迪AT9飞控    K8陀螺仪。到手后组装的差不多了,看到论坛里和群里在说舵机安装前要先通电,设置中立点,现在我的问题是没接触过直机,问了群里的朋友也没遇到过AT9接收器和K8陀螺仪的连接,还请大神出手相助。

富丽380开箱,包装还是不错的

富丽380开箱,包装还是不错的

接收器和陀螺仪

接收器和陀螺仪

网友:
确定模拟器悬停过关了,最好是四面悬停过关了再装机吧,炸机不仅伤银子,伤到人更糟

网友A:
新手还是搞点主流的好,用的人多学的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还是搞点主流的好,用的人多学的也快

呵呵,我买的时候没考虑这些,就看外观了

网友B:
从450开始吧

网友C:
为什么用乐迪的控呢?

网友D:
rxc接接收机sbus口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用乐迪的控呢?

我也不懂,看着样子就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rxc接接收机sbus口就行

好的,谢谢,回头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从450开始吧

为啥要从450开始呢?我的第一台也是380

网友E:
看懂说明书和装机教程,相信自己,我的第一台自己组装的也是富丽380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懂说明书和装机教程,相信自己,我的第一台自己组装的也是富丽380

恩,现在每天下班回家就是看说明书和视频教程

网友:
从450开始 是因为配件便宜。同样一根尾管 比比价格就知道了。

网友:
我和你一样也是电直小白,之前都是飞油动固定翼的,但是前段时间花了一个星期左右,我的雷虎E325  450级别的有副翼电直也组装起来了并且自我感觉很稳的,切记:胆大,心细。在装主旋翼之前一定要判断各舵面遥控方向以及遥控上的各个拨杆是否影响,照直机和遥控说明书两样基本没有什么难题,以两个说明书为主,再结合网上视频,以视频为主有时候因为配件不一致会走弯路的。

网友F:
380练习不错的,新手友好~先飞模拟器,起飞降落没问题了可以上真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380练习不错的,新手友好~先飞模拟器,起飞降落没问题了可以上真机了

现在也只能飞模拟器了,接收器和陀螺仪还没连上,更别说调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也只能飞模拟器了,接收器和陀螺仪还没连上,更别说调试了

慢慢来,380调试比较简单的~一边飞一边调~

网友:
at9接收按图中插线

网友:
乐迪用sbus接线,应该和futaba一样设置吧,估计的,乐迪没用过

网友:
我用过AT9和K8的组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为啥要从450开始呢?我的第一台也是380

配件便宜,认识零件,学习调整机械部分和陀螺仪设置。380比较简单,450弄好了。以后好机器随便装,更简单!

网友:
再买个100级小鸡互补吧,大鸡炸起来会伤自尊心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配件便宜,认识零件,学习调整机械部分和陀螺仪设置。380比较简单,450弄好了。以后好机器随便装,更简单 ...

还有这一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还有这一说

我的理解和路线,入450L了。瞬间感觉不一样

网友:
VBAR教程论坛还是挺多的  找不到留下邮箱 我发给你 教程 按照教程来 很简单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配件便宜,认识零件,学习调整机械部分和陀螺仪设置。380比较简单,450弄好了。以后好机器随便装,更简单 ...

我更建议入X3 ,450只要炸鸡三轴必换,不然排震能逼死个人。X3毕竟三轴粗的不是一个等级的,X3入门练习神机可不是吹出来的。

网友:
R9D和k8接线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和路线,入450L了。瞬间感觉不一样

450l没感觉有多好

网友:
380买个新款尾巴换上,不容易断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更建议入X3 ,450只要炸鸡三轴必换,不然排震能逼死个人。X3毕竟三轴粗的不是一个等级的,X3入门练习神 ...

所以从450开始学习调机,450能玩转了,调好了。升级后就很轻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更建议入X3 ,450只要炸鸡三轴必换,不然排震能逼死个人。X3毕竟三轴粗的不是一个等级的,X3入门练习神 ...

新手只是悬停,航线,最多倒飞悬停。炸了修,修了炸。四面悬停过关了,升级飞机没问题了。也不会有大的损失。转速高了振动大,降低油门曲线,可以减少振动。试过,不能高速运转,会零散的,空中解体。大油门才知道螺丝胶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450l没感觉有多好

那是吃了大鱼大肉不知道豆腐香。你有更好的飞机飞

网友:
人家都买完380了,不要再提450和X3了吧。

网友:
不上大桨,不连舵机臂,通电调试,
设置舵机中立点;
拨动摇杆,确定斜盘动作都对。

网友:
去年的今天我收到我的第一台直机,富丽380,跟你的配置一样,也是at9s,我用的sbus模式,很方便

网友:
我觉得富丽380练习没什么不好,只是炸鸡可能比x3贵一点,但是机子却很好飞,比起x3更有大机的感觉,我到现在除了自旋钟摆,其他动作都是在380上练成的只是如果纯为了外观的话,这机炸一下就不好看了

网友:
同学买了420,其余和你差不多

网友:
加个好友一起玩,我也只是新手,玩450没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懂,看着样子就买了

买地平线或者扶她吧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新手只是悬停,航线,最多倒飞悬停。炸了修,修了炸。四面悬停过关了,升级飞机没问题了。也不会有大的损 ...

450只要炸不管飞什么航线炸了三轴肯定有一个是弯的,而X3就不一定会弯,X3是出了名的皮实。

网友:
默默的点个赞先

网友:
引用 网友G:
450只要炸不管飞什么航线炸了三轴肯定有一个是弯的,而X3就不一定会弯,X3是出了名的皮实。

炸鸡必须卸力,450三轴没多少钱,就是换着麻烦,不好调试和排震。看看x3大盘齿多少钱,桨多少钱,总要损坏东西,你情愿坏那些?我飞450脚架坏的最多,主轴两根,尾轴一根,大桨炸的不少,垂尾炸好几个,大桨连杆炸好几个dfc的,我真没有觉得三轴必须换。每个人飞行毛病不一样,损失东西也不一样。还是建议新手学习调机,能把450调试完美了,所有直升机都不是问题了,正倒飞悬停和航线过关了,剩下的就晋级快了,也不容易炸鸡了。炸鸡各种问题,真的自己总结。电池过放,螺丝震飞,各种机械故障,不锁尾,前对转齿扫齿,传动轴打滑,尾齿机米松动等等,我这大半年总结了很多经验。遇到不能悬停,飞机忽上忽下,开始以为电调问题,检查是大桨夹球头松了。自己单飞一定要经历和沉淀的过程。开始转速感觉害怕,飞多了就不怕了,现在450L那转速又要适应一段时间,飞机的反射需要漫长的积累,和年龄是有关系的。

网友:
同是新人,学习了

网友:
真是服了,楼主都买380了,一群人还在辩论x3和450哪个是入门神机。飞机是用来飞的,又不是用来炸的。380入门挺好啊,结构简单,有大鸡手感,飞起来稳当。头罩尾管不大炸粘粘就能用,飞的熟练了换一套新的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