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有没有软件玩穿越机的?

楼主(2017-09-27):
平时上班忙,想找个手机软件练习下,现在技术没啥提升。

网友:
没有,还是老老实实模拟器

网友:
没有见到过

网友A:
有,用楼上的模拟器,遥控器和狗用otg线连到手机就行

网友:
电脑端liftoff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里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下??

下载拇指玩,然后搜索freedrive

网友:
直接加好友发文件就可以了  或者有些网盘里面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用楼上的模拟器,遥控器和狗用otg线连到手机就行

游戏只认摇杆啊  不能识别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游戏只认摇杆啊  不能识别控

我之前试过可以的呀?可能有些手机支持有些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试过可以的呀?可能有些手机支持有些不支持?

可能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