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位飞手真实经历:起飞前未完全检查飞机,结果悲剧了

楼主(2017-09-27):
起飞前未完全做好检查工作可能给飞手带来巨大的风险和损失,以下是15个因未完全检查而发生事故的真实案例,内容来自无人机世界采访过的飞手:

①石志强:电线插错

北京航模展看上了飞越的T810(这个航模展我连续去过三届,每届每会给我些新发现),这个机架我用了T-moto4014电机、零X6P的飞控,这架飞机我整整用了一年,中间出现过一次炸机现象,原因是我把一根线插错了,那次损失惨重,连飞机带相机维修花了一万多,把佳能的6d里面的小镜组全换了。

② 郭建成:插头断电

有一次我航拍的时候,当时经验不是很足,起飞前由于疏忽了一个动作——没检查电池的插头,在飞行了6分钟时,悬停在115米高的上空突然飞机断电、失控炸机。从这次事故中吸取到起飞前一定要做好全面检查,因为哪怕是一个插头或者其他安全隐患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事故。
③ 刘吉顺:电线未整理

由于装机玩的激动,没有进行检查就去飞了,天色暗下来后,电线没有整理导致磁罗盘干扰,飞机逐渐飞远失控。提控回家,连夜上山找,裤子、脸被树枝划破都浑然不知。拖家带口连着找了几天,才在一个水库坝找到了,离着水就有两三米,飞机倒扣在地上,电池严重过放,是很危险的一次飞行。

④周志彬:未检查返航高度

我的炸机经历十分丰富,其中最惨痛的一次是由于返航高度设置太低,精灵3在自动返航中撞山,于是钻进原始森林,全身扎满了刺、划得浑身是伤找了三个多小时。不过好在是卫星定位很准,最后找到了。

⑤李海军:设置检查不到位

有一次外场培训大六轴练习时,飞机设置检查不到位,限高和距离50米,飞到边缘时飞机返航,我以为是失控,由于刚接触工业级无人机经验不足,处理打杆不当造成炸机, 还好场地空旷没有伤到人。对于飞行安全注意事项,我总结了一句顺口溜:“ 基本功练好是重点、飞行前检查别嫌烦、飞行当中要冷静、飞后总结不可少”。
⑥阿光:返航高度未设置好

我印象最深的第一次炸机,“跟初恋一样,印象深刻”,当时我刚飞半年左右,使用悟(那时候还卖2万块钱、挂着X3镜头)做一个工程的道路巡查,犯了一个很多网友普遍会犯的错误——没有设置好返航高度,也没有考虑到返航是直线回来的,飞机撞上了大树,花了两个小时找到残骸。

⑦张燕伟:螺丝脱落

航拍时,直升机尾旋翼的一颗小螺丝脱落导致直升机不受控制,当时情况很特殊,下面有好多人,因为我基本功还算扎实,经过5分多钟的调整最终把飞机降落到了一个无人的区域,虽然降落的时候炸机了,但是没有人员因为此事而受伤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⑧ 阿知:罗盘弄裂

我带着我的x8去乡下航拍,机子大,估计是搬运的时候把GPS/罗盘杆弄裂了,当时没注意到这些,看着位置是正的,其他都没问题就起飞了,结果在空中碳杆歪了,飞机严重自旋并倾斜,飞控判断姿态有误,导致两个电机无输出。

⑨张行之:未装好螺旋桨

那次会展中心参加活动,组织人员安排我们到广场试飞,正值活动开始,当时广场中间人山人海,试飞前环境嘈杂人流攒动,整个人心态都是躁动的,结果由于个人疏漏起飞前没有完全检查好螺旋桨,导致飞行过程中射桨,万幸只是摔坏了飞行器没有伤及到旁人。

⑩成磊 :偷懒未焊接

飞了这么多年,真正掉下来就一次,是自己做的六轴,因为偷懒。那个六轴是自己做的,配那个安装装配的时候偷懒了,电机和主板的连接线是用差的橡胶头连接的,所以炸了。后来基本都以焊接为主,这样就不会再出现那样的问题了。

⑪苏铮华:偷工减料未发觉有问题

自己diy时,偷工减料,用小电调,带大机器。本身就存在工作过热的问题,再赶上我在夏天下午最热的那个阶段去测试。六轴中的一轴直接空中停止工作。飞行高度不到十米,但损失惨重,机架基本全部报废。
⑫侯硕:云台未安好

因为天天玩穿越机和固定翼的缘故,炸机对于我来说也是日常。有一回飞零度探索者,由于云台没安紧,飞机飞着飞着云台直接被空投了。所以我建议飞手们起飞前,一定要做好各项检查才可以起飞。
⑬王军:设备检查不仔细,参数未设置好

一次为客户演示无人机飞行,由于是第一次用这个品牌的无人机,不慎出现了一个失误。当时我完成设备调试后,准备起飞,当天风力比较大,起飞后设备漂移厉害,这时我准备向后修正,飞机却朝前运动,而此时有一位客户在前面拍照,设备离客户已经非常近了,幸亏我反应迅速,油门加大,打左副翼,才没有撞上客户。但飞机飞行高度很低,且事发紧急操作急促不稳,导致飞机发生侧翻,损坏了机臂。后来检查才发现发生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是设备检查不仔细,我单纯的认为红色机臂就是飞机的机头方向,实际此台飞机的红色机臂为机尾,所以起飞后打错舵了。飞行过后,我进行了自我总结,飞行前应该详细阅读飞机的使用说明,或向厂家咨询该设备的性能,不可惯性思维,以为很有经验就不注重这些细节。其次可以通过LED灯观察,一般正对LED灯就是机尾。飞行无小事,所以在每一次飞行、每一次新设备的使用,都该认真了解该台飞机的各项参数;

还有一次是我带班实操训练时,当天飞行飞机有美国手和日本手的区别,日本手学员飞行结束没有问题,美国手第一个学员飞行时,王军把飞机起飞到一定高度,通知学员把油门杆量控制在50%往上一些,当王军通过教练主控切换给学员控制时,飞机失去动力直接往下掉,不到3秒的时间,飞机自由落体降落到离地只有30公分,我第一时间把模式切换为教练模式,把油门推至满杆,飞机才最终往上飞行,得以安全降落。事后检查原因是学员在练习遥控器时,把飞行模式下的油门熄火设置了通道和杆量,设置量为17%,最重要的是当时所给的控制通道开启,学员的油门杆量只要高于17%油门就熄火,飞机失去动力。反应快速才避免了飞机损失,所以,对于这种不好发现的参数设置注意不到的话,建议每次学员操纵使用时,重新设置遥控器和模型。

⑭ 范坤:未处理好焊接头

有一次我使用自组的飞行器和某厂的飞控,在某个政府单位演示,因飞控电源插头虚焊也是共用动力电的插头,在200多米的高空,电源线大电流高温导致焊锡融化,飞控在空中断电,眼睁睁的看着飞机做自由落体,飞机机臂断裂,电池飞出离机身大概10几米远,挂载的设备四分五裂!庆幸摔机的地方是大草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其他财物损失。
⑮Tommy:未检查少螺丝

提到印象深刻的飞行经历,我对一次炸机事故耿耿于怀,那次飞S1000时飞机失控,飞出去400米时还是正常的,但准备返航时飞机突然失控向右飞。我当时想,八轴飞机没有理由这样飞,所以我在空中重新收油门再加油门,飞机又稳定了一些,重复几次后降落到200米远的山坡下。我找到飞机发现起落架摔坏,相机云台没有损坏。事后检查发现,飞机组装时三根螺丝少了一根。

上述案例提醒我们,起飞前的检查是杜绝炸机事件发生的重要一步,飞手应当依次检查相关设置,确保万无一失:

1.电池电量是否足够
2.接线布置是否正确
3.接头是否焊接良好
4.螺丝是否缺少、松动
5.云台、相机是否良好
6.螺旋桨是否旋紧
7.遥控参数设置是否合适

网友:
还有更马虎的,接收机没插副翼舵机就上天了,结果就是炸得粉碎。
<

网友:
我810机架  e800动力,大风天拉横幅炸了,飞就好好飞,不要作死,不要瞎搞,大家引以为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