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博特 Sbach342 PP材质魔术板像真机开箱

楼主(2017-09-27):
亚博特 Sbach342 PP材质魔术板像真机开箱最近迷上了PP板材的像真飞机 准备将市面几款pp板材的飞机都买来对比下
简单做了个开箱视频 录音好羞耻 希望有动力坚持做一下组装教学和首飞教学

亚博特 Sbach342 PP材质魔术板像真机开箱

网友A:
烟台魔友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烟台魔友支持一下

谢谢支持 来玩聚飞

网友B:
买了一架,总体不错,细节处有不少问题。准备过几天首飞。楼主飞了没有?你配多大的电机电池?

网友C:
买过KT板的··大致还行··细节有待加强··魔术板的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一架,总体不错,细节处有不少问题。准备过几天首飞。楼主飞了没有?你配多大的电机电池?

2216 和4S电机 还没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过KT板的··大致还行··细节有待加强··魔术板的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魔术板的强不少 kt毕竟强度差一个档次

网友B:
这个飞机要装好,调好还要费点心。一般飞飞倒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机要装好,调好还要费点心。一般飞飞倒也简单。

我就是一般飞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魔术板的强不少 kt毕竟强度差一个档次

这个你就完全搞错了··KT板的钢性其实比魔术板要好很多··加上覆膜后还要好一些···魔术板其实相比KT的话会软的多··只不过韧性好一点··找到纹理的话也会跟撕纸一样一撕就开··说白了都一样··在结实炸鸡一样一堆渣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就完全搞错了··KT板的钢性其实比魔术板要好很多··加上覆膜后还要好一些···魔术板其实相比KT ...

同样的情况:大头朝下炸鸡,KT板机头肯定碎了,魔术板多半脱胶、有凹痕或者P事木有事实上相同的机型,我用KT板、魔术板都做过,KT板二十多个电彻底完蛋,魔术板飞了100电了,还在服役中,这就很能说明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情况:大头朝下炸鸡,KT板机头肯定碎了,魔术板多半脱胶、有凹痕或者P事木有事实上相同的 ...

就是说嘛··KT板刚性好·但是脆··魔术板韧性好·但是比较软··

网友E:
2212 根本就飞不起来 你可以试试 卖家的套装简直是扯淡 我用2814 的电机 用他推荐的那个烂桨 都只能勉强吊起来 动力是严重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12 根本就飞不起来 你可以试试 卖家的套装简直是扯淡 我用2814 的电机 用他推荐的那个烂桨 都只能勉强吊 ...

我用的是2216  和4S 1300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2216  和4S 1300

飞的动? 装好机 基本有900克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的动? 装好机 基本有900克重

你用什么装的?我得装完800g 推力全油门1200g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什么装的?我得装完800g 推力全油门1200g

我装完了也有800克,用2216电机,推重比才1:1.5,差远了。只能一般的飞飞,卖家说起飞重5、600克,不知道是怎么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装完了也有800克,用2216电机,推重比才1:1.5,差远了。只能一般的飞飞,卖家说起飞重5、600克,不知 ...

嗯 咱俩差不多

网友:
要想飞3D,推重比要过2,就必须换推力1.5公斤以上的电机了。

网友B:
飞了一次,2216电机根本不行,太绵软了,吊机力量完全不够,果断换2814电机。商家标起飞重量5、600克,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网友:
翼展多大?

网友B:
105Cm翼展,装下来稍有加强就800克了。2216电机,2200maH电池。软得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5Cm翼展,装下来稍有加强就800克了。2216电机,2200maH电池。软得不行。

为什么不选择天翼、未来pp15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选择天翼、未来pp15e

我买了一个未来30E的,装好后才发现很大,电机电池都要另配。所以就先买了亚博特。现在2814和2820电机到了,准备都换上,一个一个飞。

网友A:
如果飞3D的话30e级别可以飞很久很久

网友F:
固定翼新手 飞过他家的KT330和水星 都觉得比这个342好飞  买过两架342 第一架基本没飞就炸了 第二架 飞了几个起落 上墙了 手感怪怪的 动力不行用的2216 1250kv 打舵感觉也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固定翼新手 飞过他家的KT330和水星 都觉得比这个342好飞  买过两架342 第一架基本没飞就炸了 第二架 飞了几 ...

再试一下,不行就算了。还是大厂的靠谱点,就是贵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装完了也有800克,用2216电机,推重比才1:1.5,差远了。只能一般的飞飞,卖家说起飞重5、600克,不知 ...

商家就是胡说 我用的3s 2200电池 全重 900克 2212 飞不起来 2814 也才勉强吊起来 动力严重不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飞了一次,2216电机根本不行,太绵软了,吊机力量完全不够,果断换2814电机。商家标起飞重量5、600克,真不 ...

我用2814 电机感觉都不行 哈哈 还没天翼8mm 板机推重比大  飞不动的感觉

网友:
魔术板就那尿性,比KT的就感觉软,比KT的能平飞慢很多而已,动作做起来没有KT的感觉好!我开始买的那个342KT加强版(所谓的运动版),现在还在飞,魔术板的342和朋友一起买的,飞过朋友的,感觉真的除了稍微飘一点,做动作不如KT的,所以我的魔术板342一直就没装。KT342的修修补补依旧在飞,只不过从2216换到了2814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2814 电机感觉都不行 哈哈 还没天翼8mm 板机推重比大  飞不动的感觉

这种机型不能与板机相比,板机可以轻松过2,舱身机过2就太豪华了。我也换成2814了,还没有飞,电机座尺寸不符,挖去了重新做防火板,又要调重心,它的电池位置又是固定的,不好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飞3D的话30e级别可以飞很久很久

想请教一下你,之前没有飞过舱身的3D机,像30e和15e的起飞重量要在多少克以下比较好飞?机型的选择有什么讲究?谢过!

网友:
如果让我选那就选30e,我感觉30e这个机型相比15e好处多多,天翼15e我飞过大约有十架,虽然也是款3d入门后比较优秀的练习机但30e可以飞的更长久。至于这两款飞机的装机重量控制,基本大众配置也就那样了,能减轻的也只有在电池上有多种选择,所以作为练习机也不要纠结起飞重量那一点点,练习嘛就是为了熟练操控飞机完成想要完成的动作,在这个阶段能把动作完整的完成就OK了,说什么精准那就呵呵了。

网友A:
补充一点;机型的选择我觉得自己认为好看就OK了,高手说性能新手好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机型的选择我觉得自己认为好看就OK了,高手说性能新手好看就行

谢谢🙏!我选亚博特只是想过渡一下,毕竟30e和epp8mm板机的差距还是很大的,通过装机和调试,感觉到大厂的正规产品和杂牌的不可比。30e的电装我配齐了,2820电机、920kV,60A电调,4S2200电池。慢慢开始练习吧。再次感谢!

网友A:
30e电机好像是2826吧,我用的是双天5015kv470,6s1500mah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e电机好像是2826吧,我用的是双天5015kv470,6s1500mah电池

2820和2826都可以,一个温柔点,一个暴力点。

网友G(2020-03-27):
请教各位大神,我用FMS魔鬼的3136-1200KV,105E桨,配它自带的捕食者20A或者换好盈40A,3S2200电池,能吊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