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求看配置

楼主(2017-09-27):
选了这一套...图传啥的我都有玩过f450剩的
求前辈们帮我看看可以不(那个rs2205好像是假的?)

网友:
我的小飞翼也是这电机

网友A:
机架垃圾,其它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垃圾,其它还行

那我换qav210?

网友B:
没问题,那个机架换成短一点的铝柱,原装的太长了,炸机容易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换qav210?

买机架和机臂分体的机架,搜索215机架或210机架或220机架,个人推荐电池上置的机架,下置容易炸电池

网友C:
还没摄像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摄像头呢?

有了

楼主:
你用过吗……咋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那个机架换成短一点的铝柱,原装的太长了,炸机容易弯

那多高的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多高的合适?

保证摄像头不会露出上板太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