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穿越,然后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楼主(2017-09-27):
去手了BABYHAWK,想着下午去爽飞一下,谁料发现问题多多。1.看着屏幕不知道怎么保持高度,总是大起大落。2.穿越究竟是如何转弯的,大致是如何打杆。本人之前是玩固定翼的,网上查了下说跟固定翼相似,求高手解答。

网友A:
速度慢时如直机,速度快时如固定翼,油门控制如吊机,具体到FPV式飞行刚开始都一样,飞的时间长了就适应了,真正的飞行员没有飞行小时累计肯定一样不行

网友:
转弯跟固定翼不一样。 穿越机转弯先压副翼建立坡度,再打方向转弯,转弯的过程中要拉一点杆防止坡度变大。穿越转弯主要还是靠方向,平尾辅助。固定翼主要靠平尾,方向辅助。侧重点不一样

网友:
方向副翼升降都打,还需要配合油门保持高度,是需要多多练习的,穿越不要怕炸,大胆飞

网友:
操作和直升机一样,开始用fpv时反应要快点,精神要集中,从参照物快速判断飞机姿态和势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度慢时如直机,速度快时如固定翼,油门控制如吊机,具体到FPV式飞行刚开始都一样,飞的时间长了就适应了 ...

快速慢速都和直机一样,和固定翼和吊机没啥关系

网友:
这玩意要具体说,很难说明。只能这样说。第一,先把油门控高练好。这是基本。第二,手动模式对尾悬停练好,这是熟悉手动模式。第三,上眼镜直接飞,不要怕炸,baby就是用来炸的。草地上基本炸不坏。不要自稳模式,自稳模式对于baby就是屎一样。因为它的飞控主板你永远不可能调平固定。

网友:
转弯吗,就和固定翼道理一样,固定翼是副翼转弯,压升降舵保持高度。穿越机是靠方向转弯,压副翼抵抗向心力。就和摩托车转弯要向内倾斜一样。所以,低俗转弯和高速转弯的手法不同,大机和小机转弯手法也不同。小机或者低速没有惯性,基本不用或者少压副翼抵抗向心力。高速或者大机速度惯性大,需要大舵量压副翼抵抗向心力。同时,由于飞机倾角增加。还要瞬间补大油门来抵抗地球引力保持一定高度。

网友:
最后说句,想要飞好穿越机,只能多飞多炸,不炸不成魔。理论这个玩意对于航模来说就是扯淡。一些都只能自己实践

网友:
多飞飞模拟器就好了

网友B:
再最后补充一点,屏幕不是不好,但对于穿越来说,眼镜才是王道。我知道眼镜很贵,可以买br的500的眼镜。实用效果比啥肥鲨要好滴多。就是不够装逼而已。也可以自己用vr眼镜+菲镜加屏幕改。我个人就是小飞手自改。

网友:
我都是用Pix飞穿越…开定高模式

网友:
跟直升机更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最后补充一点,屏幕不是不好,但对于穿越来说,眼镜才是王道。我知道眼镜很贵,可以买br的500的眼镜。实 ...

菲镜用那个焦距的好,会不会晕,四周怎么样

网友:
可以多在模拟器上练练,真机炸鸡还得修,模拟器上能飞一圈了再上真机也不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最后补充一点,屏幕不是不好,但对于穿越来说,眼镜才是王道。我知道眼镜很贵,可以买br的500的眼镜。实 ...

BR的500什么样?

网友:
BABYHAWK,来个图看看

网友:
转弯跟固定翼完全不一样,跟直机有点像,但也不一样。

网友:
还是多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大家推荐的先练模拟器!
然后一般的练习方法,以下供参考:
1.熟悉视频眼镜-   方法:飞机卸桨,接上 ...

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
菲镜一般的185焦距,我自己做的是可以调焦距的。一般来说眼镜离屏幕大概180mm。这个距离适合绝大多数人。菲镜离眼镜距离自己调节。br的眼镜是公认的价廉物美。你自己做的话效果不可能比它好。价格不一定比它低。

网友:
还要啥练模拟器这种方法我个人不赞同的。只能说是熟悉下各通道的用途。
快速上手的唯一途径就是能手动对尾悬停后马上上眼镜强迫自己熟悉第一视角。

网友:
啥穿越机用pix,apm,这种定高飞控飞行都是扯淡。穿越机为啥要用手动模式?就是为了能瞬间改变飞机姿态来适应高速低空飞行中碰到的各种障碍和突发情况。比如你一个转弯突然前面一个人,一般的个人反应都是极速拉高。你apm定高拉高速度我不是不知道啊。

网友B:
对于穿越机用的设备,我个人认为没必要追求极致,一般人飞行水平和要求来说,好设备也发挥不了太大用处,基本装逼为主。
但是,有一个设备本人极度的推荐用好货,技术摄像头,有多好买多好。这玩意对于穿越来说极度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穿越机用的设备,我个人认为没必要追求极致,一般人飞行水平和要求来说,好设备也发挥不了太大用处,基 ...

其实我也有此意,关键是不知BABYHAWK如何安装新摄像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有此意,关键是不知BABYHAWK如何安装新摄像头

baby我也有一个,当初不知道银燕的东西有多坑,买的。现在我绝对不碰银燕的任何产品。可能我和这个牌子犯冲。
这个机子咋说呢,我个人认为在成品小机里算是可以的了。2S动力对于一般飞飞完全可以了。适合在小区里飞飞。家里还是算了,除非你家100平米客厅。这个机子的优点在于集成度很高的飞控,kv很适合的电机,图传很不错。确点是飞控的固定方法很差,6a电调是个大败笔。塑料架子共振厉害。
飞到架子坏了,就升级架子把,把摄像头换成微雨燕,6A电调换成10A4合一。空机重量控制在85克内。上3S,绝对可以爽爆。
小机的操控感低空穿越比大机有天然的优势。非常适合狭小空间的复杂飞行。
至于又要花钱了这种话,我也是很无奈。航模就是个烧钱的玩意。固定翼稍微好点,别的项目都是超级无底洞。

网友:
固定翼只限于螺旋桨飞机,飞到涵道了,那钱也是哗哗的流

网友:
麻蛋的,我为啥喜欢航模呢。吸X还能有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