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8克

楼主(2017-09-28):
玻纤250,银燕12A,银燕1806 2300kv,6030,cc3d,格式1800mah,共498克,3.6报警悬停12分钟,感觉效率很高了,6045不到8分钟,5045十分钟,5030的11分钟。

网友:
你这是穿越机吗?。也就目视飞飞练练悬停。1806电机适合180机架,10a电调。1300电池。起飞重量在400克以内。灵活方便为主。穿越低空树林好机型。不适合特技飞行。可以暴力飞5分钟。

网友:
另外,银燕的1806不适合穿越机,轴飞场细,脆。一炸就断。而且是断在端盖的里面。拿不出来的。基本就是电机废掉。

网友:
上古配置,不过螺旋桨效率测试很赞

网友:
这要是跳楼了能拉起来吗?

网友:
古典配置

网友:
看样子不带图传吧。
那这重量太重了,看后面还有一捆线
把线和BB响去了再优化一下,留空时间会长很多

网友:
我以前也考虑过类似的配置

网友:
2014年刚开始流行穿越机之经典机型,也是穿越入门机型,当时我组的第一套机器就这配置,用5030两叶桨续航时间还是很长的,用的是格式3S 2200电池,通过这台机器学会了穿越,之后刷了BF固件并更换电调为好盈乐天15A,也可以用4S电,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不飞了,放在家里留念。

网友:
我也是从CC3D 250机架入门的,如今那台古董机还能飞呢,炸的惨不忍睹,螺旋桨差不多几十对,最后还是拿naze32空心杯学会手动的

网友:
好机好机

网友:
有点重啊。

网友A:
看来6030留空时间长些,我的可能是6040,时间很短,一直找不到原因。

用6030有什么优缺点,会不会拉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6030留空时间长些,我的可能是6040,时间很短,一直找不到原因。

用6030有什么优缺点,会不会拉力不 ...

2200kv的还是要高转速小电流才能发挥效能,6040或者6045的还是费劲些,电流大一点,费电,还是改成5030或者5040,最好6030效率最高,电机厂家都会有表格,看看在不同桨工作电流多大,越大越费电,越小越省电,自然飞的时间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2200kv的还是要高转速小电流才能发挥效能,6040或者6045的还是费劲些,电流大一点,费电,还是改成5030或 ...

2205  KV2600这种电机用那种桨时间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5  KV2600这种电机用那种桨时间长些

6030 5040 5045

网友:
同是ZMR250机架帮顶~ 不过确实好重啊~我的空机才300克不到.....还是银燕一代2204马达,不知道上4S会不会烧掉~

网友:
250机架如果功力足,能达到小机架的效果么

网友B:
不能,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