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制雕刻机求助!高速低负载的

楼主(2017-09-28):
各位魔友好,现需要一台行程较大(6090以上),速度快的机器,加工材料主要是泡沫挤塑板,故主轴功率可以很小,转速够高就可,加工精度无过高要求,0.1左右就能接受,成本尽量控制的低一些。请问这种低负载高速机有没有什么现有的解决方案?或者哪家定做靠谱点的求介绍!

网友A:
楼主是要制作模具吧,注意Z轴行程能否满足要求。。。此外,我去过山东,济南以及聊城都有很多数控设备厂,生产机械、激光雕刻机,也可以制造大型写真机,应该有厂家满足楼主要求。

网友B:
你这需求从技术上来说不是问题

网友B:
楼上有人说的有道理

网友:
光轴机被这种 好像有铝型材很长的那种

网友C(2019-02-03):
要求低的专用机应该会有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