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oPro Hero5 Black相机,它与第三方图传用什么线连接?

楼主(2017-09-28):
求助:有哪位魔友用过GoPro Hero5 Black相机,它与第三方图传用什么线连接,找过某宝好多家店,都只有狗4和狗3++的?
          1、狗4和狗5的接口定义是否一致?
          2、狗4的AV输出线是否可以用在狗5上?

网友A:
没有用过,但改线比较简单,不管淘宝没有没卖的,自己改并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但改线比较简单,不管淘宝没有没卖的,自己改并不难。

非常感谢您  我们也想到这方面了,就是怕狗5那一端接口的定义不一样,新相机不敢玩砸了,所以想问问成熟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  我们也想到这方面了,就是怕狗5那一端接口的定义不一样,新相机不敢玩砸了,所以想 ...

只能多查查资料,咨询一下厂家,尽量确保接线正确。对于专业来说,目前专业的很多都是微单、悟、M600,不用狗,对于娱乐自组来说,现在能用的相机种类也非常多,低价位有很多性价比很高的相机,这个又显得有些贵了,所以可能用的人不是很多,不好交流。

网友:
淘宝搜索看应该有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多查查资料,咨询一下厂家,尽量确保接线正确。对于专业来说,目前专业的很多都是微单、悟、M600,不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们在查查资料,想想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们在查查资料,想想解决办法!

客气了  相互学习

网友B:
google搜一下肯定有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搜遍tb也找不到图传线,楼主有解决办法么

网友(2018-03-31):
你玩风火轮吗?

网友:
你是什么云台?

网友C(2018-06-01):
赶紧 楼主 我也正在找这方面的东西,三轴云台搭载狗5 怎样实现  空中拍照  播放 暂停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赶紧 楼主 我也正在找这方面的东西,三轴云台搭载狗5 怎样实现  空中拍照  播放 暂停这些。。

我有点头绪了 微信交流啊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找到线了吗?求教

网友D:
我狗6用普通的5.8G图传 但是加了转换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狗6用普通的5.8G图传 但是加了转换模块

用什么转换模块?有连接吗?

网友:
某宝搜 我买的是金属外壳的那款

网友(2018-09-14):
狗5是hdmi高清输出,用模拟图传的话,需要高清转模拟模块,几十块钱一个。

网友E:
我用的是狗6,不用什么转换模块,直接加一个大概60-70块钱的微型摄像头输出视频接5.8G图传就行了,视角调整和Gopro6一样.现在我是在用Gopro6换无畸变镜头后拍4K60帧视频,效果极好,已经用了快一年了。

网友:
狗5是hdmi高清输出,用模拟图传的话,需要高清转模拟模块,几十块钱一个,用航模遥控器也控制不了建议。用飞萤6S或8S。实在不行买大疆的吧,现在很少人用自组机航拍了,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狗6,不用什么转换模块,直接加一个大概60-70块钱的微型摄像头输出视频接5.8G图传就行了,视角调整 ...

解决方案不错,双摄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