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哥们,了解浮动主轴结构吗?(专用双色板雕刻)

楼主(2017-09-28):
有哥们,了解浮动主轴结构吗?(专用双色板雕刻),有它的内部结构图不,小弟想了一天都是没有明白其工作原理,感觉上有点好像是无动力主轴如图:

网友A:
还不如用动力主轴的好,加上一个吸尘装置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用动力主轴的好,加上一个吸尘装置比较好

各有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用动力主轴的好,加上一个吸尘装置比较好

这种主轴,可以很精确雕出一样的深度,对双色板效果显著,台平有点不平也行,就是没有结构图,看了一天都没有想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主轴,可以很精确雕出一样的深度,对双色板效果显著,台平有点不平也行,就是没有结构图,看了一天都 ...

要是这么说,这么个主轴方式倒是挺好的。应该是主轴本身是能够上下移动的,而非雕刻刀上下移动的。主轴能够上下移动5mm就足以。主轴靠本身重量或者弹簧压力实现下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这么说,这么个主轴方式倒是挺好的。应该是主轴本身是能够上下移动的,而非雕刻刀上下移动的。主轴能 ...

现在想明白了,这种主轴我想有可能会拉花板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想明白了,这种主轴我想有可能会拉花板面吧

光洁的定位台,外加上吸尘器,不会拉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