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跟老师问明白一个问题。关于悬停与前飞

楼主(2017-09-28):
关于直升机前飞比悬停更节省能量的原因。直升机悬停时的诱导速度很大,所以消耗大量能量,当速度在巡航速度之下时,诱导速度要小,旋翼对空气做功也少,所以更省能量。大家不要笑我,今天能明白实在是太开心了。以后大家有关于直升机的问题可以告诉我,我可以问问我们的老师,他是直升机专业的哈哈。

网友:
欧呦  开心就好

网友A:
你搞清楚什么叫诱导速度了吗

网友:
旋翼机都这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搞清楚什么叫诱导速度了吗

百度就可以

网友B:
原来如此

网友:
不懂诱导速度,只知道诱导阻力,另外直升机前行获得更大升力是由于有空速,悬停空速很小甚至为0

网友:
后来我也发现飞航线比悬停更省电,但不知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

网友:
旋翼拉力越  大     ,诱导速度越    大    。产生同样的拉力,空气密度越    小       ,诱导速度越     大      ,飞行速度越     大   ,诱导速度越      小   。

网友C:
好啊  你问一下你老师   为什么 单旋翼直升机悬停时候带坡度。

网友D:
好啊那你问问你老师为啥我用钳子都扳不弯的主轴一下就弯好几度

网友:
百度一下诱导速度 确实可以学到不少呀,过去只知道固定翼诱导阻力

网友:
问下有地效悬停高度和无地效悬停高度哪个海拔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啊  你问一下你老师   为什么 单旋翼直升机悬停时候带坡度。

抵消尾旋翼产生的侧向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啊  你问一下你老师   为什么 单旋翼直升机悬停时候带坡度。

刚才没明白说的是啥子坡度,重新回答下。直升机悬停机身一般都是抬头的坡度,这样前飞机身阻力才能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啊那你问问你老师为啥我用钳子都扳不弯的主轴一下就弯好几度

网友E:
有一个前飞速度是''最大升阻比速度''低于或高于它都会更费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好啊  你问一下你老师   为什么 单旋翼直升机悬停时候带坡度。

带坡度 最大原因 应该是尾巴  再向左给力  ,   同轴双桨应该就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个前飞速度是''最大升阻比速度''低于或高于它都会更费电

正解,这个速度就是巡航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带坡度 最大原因 应该是尾巴  再向左给力  ,   同轴双桨应该就没有这个问题

双旋翼共轴的先不说  就单旋翼带尾桨的直升机   为什么有的悬停时坡度向左   有的向右   有的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双旋翼共轴的先不说  就单旋翼带尾桨的直升机   为什么有的悬停时坡度向左   有的向右   有的没有?

...

如果单旋翼顺时针转,反扭就是逆时针,尾桨就要把机尾向左推。这个左推力需要被向右倾斜抵消。

反之亦然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果单旋翼顺时针转,反扭就是逆时针,尾桨就要把机尾向左推。这个左推力需要被向右倾斜抵消。

反之亦 ...

为什么就有一些单旋翼带尾桨直升机悬停是没有坡度的?(无论是旋翼旋转方向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地面静风)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就有一些单旋翼带尾桨直升机悬停是没有坡度的?(无论是旋翼旋转方向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地面静 ...

比如呢?   应该不可能没有  只是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比如呢?   应该不可能没有  只是看不出来

确实有..............................

网友:
能帮忙问问直升机桨叶挥舞是什么意思吗,找了很久都没找到答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