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对X5的廉价性改造(性价比直追450机型)

楼主(2017-09-28):
在玩过某某520、SAB500之后,还是感觉X5才是最佳的练习机,没有之一。

既然是练习机,那就是拿来炸的。
都说X5炸鸡成本高。再加上XX商的涨价、缺货。。。等等不利因素。原本一台很好的飞机,变成了静态机。
不甘心。
那就自己动手吧!!!!!!!

首先是尾管,自己买Ф21/Ф20的,让卖家截成630mm的单根。算下来不到15元/根。

尾拉杆嘛,改碳纤的。长度自己按实配制,摆脱钢丝拉杆的限制。

自己CAD画个图,然后找朋友3D打印,尾拉杆固定座(小的是给X3做的)。多么有用的东西,很奇怪————居然某宝没有卖的。

电机用KDS4020,该电机线粗,发热低,笨重的KDS5.5都能飞,驾驭轻盈的X5更是不在话下。但是KDS4020的4个把合孔都是M4的,导致其应用范围极度受限,某宝2手的300元随处可买。
这么好的电机不用岂不是浪费资源????那就对应着改吧。三步曲!
一、需要自己对电机座扩孔,保证把合螺丝M4的通过。
二、暴露在侧板两侧的M4螺丝位置还需对电机座止口加工宽,否则M4螺丝沉不下去的。
三、再把15T的富丽斜齿孔加工成Ф6的,就可以使用富丽便宜的斜齿了。

尾管夹上的这两个位置改成M3X35或40的螺丝,通孔把螺母。方便不会滑丝。

尾双推用冰人的,尾桨夹和尾中联直接用KDS550的,便宜又好用。

注意冰人X5双推原配蟹爪连杆太长,会导致锁尾角度不够,大螺距不锁尾,直接换成富丽380的就可以达到足够的角度了。
KDS550尾桨夹球头取下,M3钻头把尾桨夹丝扣钻通孔,然后插个500机的铜套进去,再用M2螺丝+螺母与富丽380的蟹爪连杆相接。
不用打螺丝胶、松紧可调、不怕炸断螺丝、不会空中飞脱。。。。好处多多!!!

最后的廉价配件:皮带
想使用X5原长度大桨,可以直接买5mm宽的564XL传动带,1X元/根。

整个改装,只需要买原厂的前后皮带传动齿,几十元搞定,而且很难坏。然后:主轴、横轴、尾轴、侧板、大齿盘等等,都有富丽的,堪比450机型的成本。
就算头罩,某宝有2XX元的耐炸壳,已经不贵了。
如果还嫌X5炸机贵,那就没辙了。
改玩450吧。

网友A:
请问楼主知道这两款KDS尾桨夹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知道这两款KDS尾桨夹有什么不同吗

尾中联不同而已。

网友:
老前辈  果然有一手

网友:
赶紧保存备用,万一被移贴了呢

网友:
这种帖子真的非常好,点赞

网友B:
攒!大大的福利!玩x5的福音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攒!大大的福利!玩x5的福音

鹏鹏不能赞,影响X5配件销售啊。我练好技术了,换 x3

网友D:
木有X5,目测很有营养

网友E:
看看图片上面头罩的价格,感觉超过50元的都是坑。一个X5头罩200+居然楼主还觉得便宜!楼主的改装帖子我是比较赞赏的,但是觉得炸机成本在200元以内的飞机才能作为大众练习机,新手就应该玩炸机成本在100元以内的练习机比如亚拓5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图片上面头罩的价格,感觉超过50元的都是坑。一个X5头罩200+居然楼主还觉得便宜!楼主的改装帖子我是比 ...

对比一下,目前505-520机机比较当红的3剑客:某某520、X5、SAB500
还是觉得2XX的头罩确实是便宜的。
如果非要说坑,那么完全可以笑看某某520的所谓的“精致”外壳,卖价3XX元了。
我就是被某某520外壳的“精致”价格所惊愕,所以毅然决然地把手里的某某520卖掉的。

价格都是同类对比,如果非要拿特意的地板货来比,那确实没有可比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比一下,目前505-520机机比较当红的3剑客:某某520、X5、SAB500
还是觉得2XX的头罩确实是便宜的。
如 ...

实话实说,某某520头罩确实是贵了,其他配件价格还好

网友G:
SAB500手感怎样,是偏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实话实说,某某520头罩确实是贵了,其他配件价格还好

并且机身单薄

网友:
好貼...把X5 演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鹏鹏不能赞,影响X5配件销售啊。我练好技术了,换 x3

影不影响销售我不管,反正玩的开心就好

网友:
头罩....全机最没用,最贵的配件,炸了我都直接修修补补,能装上就行,或者干脆不戴....

网友:
收藏了,万一以后玩x5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知道这两款KDS尾桨夹有什么不同吗

造型差别而已,规格是一样的,有镂空的那个估计要轻一点

网友:
不错,正愁520级别练习机,有机会搞几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SAB500手感怎样,是偏重吗?

SAB500好机,就是别炸。

网友:
这个帖子营养大大的,赞楼主,我先收藏了,说不定用得着

网友:
500炸电池和大桨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影不影响销售我不管,反正玩的开心就好

炸多了, 技術好了就會追求正廠件.....

网友H:
楼主通孔狂魔啊,不过铝的螺纹孔的确非常容易拧滑,特别是尾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通孔狂魔啊,不过铝的螺纹孔的确非常容易拧滑,特别是尾波

最可怕的不是滑丝,滑丝嘛,打点高强度胶还可以用用。最可怕的是平齐口面的断螺丝,取起来那真超级酸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可怕的不是滑丝,滑丝嘛,打点高强度胶还可以用用。最可怕的是平齐口面的断螺丝,取起来那真超级酸爽。 ...

断螺丝比较麻烦,特别是上了胶的,用钻头很难钻得动,而且特容易钻歪,打通孔用螺母的确不错!!

网友:
古董级别

网友I:
另外还有一个补充 泰世520B桨 95一副 性价比绝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另外还有一个补充 泰世520B桨 95一副 性价比绝了

本机就是装的B桨。

网友J:
泰世的配件价格还让人玩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泰世的配件价格还让人玩不

所以。另寻办法嘛!

网友:
好帖,一看就是老魔头不自珍 不藏私的营养贴;
这种贴还有人说风凉话我也笑了,自取其辱罢了,楼主莫要放在心上。

楼主:
昨天。本地模友在我的鼓动下,也把X5改了皮传。
试飞效果不错,各种摆尾巴表现良好。XL皮带尺比较深,基本不会出现打滑的事。
期待冰人如果能够再把旋头出了,那这X5就真的炸不怕了。

网友(2019-11-03):
请问x宝头罩关键字

网友:
打算改用TG的头罩,79元一个白膜的

网友:
用皮带二级传动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皮传要用得好,必须直传动!不过LZ已经改的很不错了。

网友(2020-06-23):
6mm轴径斜齿难搞啊

楼主:
你要是实在整不来。

你去富丽买3个斜齿,发给我。我扩好了寄给你。
我能保证有2个能扩同心,最多废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