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7E距離...

楼主(2017-09-28):
剛訂了還托賣家刷了固件配富斯接收器,未收到手....但又聽到評語話此控距離很短;請問有大大用過嗎?距離真的很差嗎??

网友A:
既然刷了固件,肯定也改了功率,刷了固件和改了功率后的机器能遥控600米,不改的话只有80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刷了固件,肯定也改了功率,刷了固件和改了功率后的机器能遥控600米,不改的话只有80米。

改功率费电吗?控电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功率费电吗?控电能用多久?

我也改了功率、刷了固件,没感觉更加费电,4节镍氢电池充满了能用挺久的。具体折腾参见我的帖子《入了套Super CP+Devo 7E,小机的队伍又强大了

网友:
LZ可以看看我的帖子《我的完美飞场,兼谈地平线两款小固定翼的飞行感受》,在那样的飞场飞小机完全没问题,最远到了137米(也就是Champ S+的电子围栏的半径,超过了会自动返航),没出现过失控。当然再远就没测试过了,毕竟是小机,基本一百米开外就看不清姿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既然刷了固件,肯定也改了功率,刷了固件和改了功率后的机器能遥控600米,不改的话只有80米。

拉过距离吗?

我的D7E改功率+RX1002只有400米,用RX601只有150米左右,天线已换
因此炸掉两次F450

网友C:
改过三合一高频头。非原厂高频头的遥控距离和原厂的没有可比性。因此用FS的话,重新拉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改过三合一高频头。非原厂高频头的遥控距离和原厂的没有可比性。因此用FS的话,重新拉距。

你原厂高频头拆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原厂高频头拆掉了?

没,我是说非DEVO/DSM2/DSMX协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拉过距离吗?

我的D7E改功率+RX1002只有400米,用RX601只有150米左右,天线已换。

拉过,将近800米失控,601和1002差别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功率费电吗?控电能用多久?

原装机电流好像80ma左右,改后200m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拉过,将近800米失控,601和1002差别不大

601是怎么做到600米的啊...我用D10拉601,也就三百米。(D10拉1002,有2000米)

楼主:
噢...大概已明了,謝謝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601是怎么做到600米的啊...我用D10拉601,也就三百米。(D10拉1002,有2000米)

我用601和1002确实距离差不多,其实是800米左右开始抖舵,也许是地形的影响吧,开阔地也许会有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