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kong 90g穿越机改造

楼主(2017-09-29):
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就感觉1103动力太柔,动手换了10A电调和1104电机,现在感觉动力强多了,还有就是飞
机太小目视飞行远一点就分不清方向加了尾灯和寻机bb响
(尾灯和bb响是一个模块),炸机90秒不动就报警,寻机
很方便此机没有电压指示,所以又加装了电压检测模块。
这些希望给使用kingkong 90g机子的朋友方便改造。

楼主:
这个贴主要是为了急于回答5iMX一个模友的提问,有点简单草率,
如果有需要改造不明白的可以继续提问。

网友:
也是深度改造了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这么小的机子目视飞行一点意义没有啊。

网友:
很喜欢,学习了

楼主:
【低压电量指示 充电转灯指示 电压检测灯板】,复制这条信息¥MXYT0fa79aY¥后打开手机淘宝

楼主:
【智能寻机LED尾灯 穿越机 fpv 5v供电 BB响 报警器】,复制这条信息¥LpUW0faifMp¥后打开手机淘宝

网友A:
有个问题请教下,我也是90GT,在BF里设置AUX2为蜂鸣器开关,但实际无法实现蜂鸣的功能。但平时若是长时间待机飞机会蜂鸣,说明90gt是有蜂鸣器的。
请问如何控制蜂鸣器的开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请教下,我也是90GT,在BF里设置AUX2为蜂鸣器开关,但实际无法实现蜂鸣的功能。但平时若是长时间待 ...

这个bb是不受控的,只接电源,90秒不动就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请教下,我也是90GT,在BF里设置AUX2为蜂鸣器开关,但实际无法实现蜂鸣的功能。但平时若是长时间待 ...

长时间待机你不会把电源也接上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长时间待机你不会把电源也接上吧

智能寻机尾灯时为了     飞行丢机的时候 有个提示音(这个声音比电调的寻机声音要大很多) 可以找到飞机。 正常也不会上电这么长时间不飞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智能寻机尾灯时为了     飞行丢机的时候 有个提示音(这个声音比电调的寻机声音要大很多) 可以找到飞机 ...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我这寻机bb就是为了寻机的,它是独立的不受飞控制约。接上电源就开始工作,正常飞行不会报警,当炸机后飞机静止90秒后开始发出bb报警声同时灯也会交替闪烁,很方便寻机。没有明白你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请教下,我也是90GT,在BF里设置AUX2为蜂鸣器开关,但实际无法实现蜂鸣的功能。但平时若是长时间待 ...

90秒不动就是开关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问题请教下,我也是90GT,在BF里设置AUX2为蜂鸣器开关,但实际无法实现蜂鸣的功能。但平时若是长时间待 ...

这个bb不接飞控,是独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bb不接飞控,是独立的。

我懂你的意思了,我就是想知道能不能让它用飞控控制

楼主:
这个想用飞控比较麻烦,应该没有专门的bb接口,没有看到过有完美的应用输出口,没有试过。

网友C(2018-02-17):
楼主用的也是R6dsm接收机吗?按照信号线电源线地线的顺序接好,解锁,主板无反应,是应该进入调参软件设置主板sbus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也是R6dsm接收机吗?按照信号线电源线地线的顺序接好,解锁,主板无反应,是应该进入调参软件设置 ...

楼主:
我是天地飞wbus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但可能是显示器刷新率的缘故,图片看不清可能还得麻烦您一下,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把软件直接发到我邮箱zdw1003@163.com

网友D(2018-05-16):
这个 适合 新手 飞吗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 适合 新手 飞吗  楼主

新手可以的,这个比较安全,新手可以用自稳试飞,最好一开始就练习手动悬停。

网友:
寻机BB确实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可以的,这个比较安全,新手可以用自稳试飞,最好一开始就练习手动悬停。

好的  多谢

网友(2018-12-19):
您好兄弟,请问您装在90GT上面的寻机BB有没有购买链接?能不能发给我,多谢!我的是95GT,正在改造中,多谢!
我的qq8495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