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 射 模 型 滑 翔 机 讲 座 (一 模 型 制 作) 天津 资深 老教练 陈 康 生

楼主(2017-09-29):
        弹 射 模 型 滑 翔 机  讲 座(一) 模 型 制 作
讲座内容:
1.  弹射模型滑翔机简介。
2.  弹射模型滑翔机的结构和类型。
3.  采用KFm2翼型、激光切割弹射模型滑翔机套材介绍。
4.  组装用的工具。
5.  组装方法。
1.  弹射模型滑翔机简介。
    弹射模型滑翔机是用橡筋的弹力弹入空中的模型滑翔机,弹射模型滑翔机因结构、制作容易、飞行有趣、比赛方便,弹射模型滑翔机一直是航模活动较好的普及项目。
许许多多航空航天、科学技术、生产企业等单位的领军人物和骨干,小时候都玩过弹射模型滑翔机。通过弹射模型滑翔机的制作、组装和放飞,增强了动手动脑和思维能力,可以学到材料结构力学、空气动力学等理论知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天津市举办了万人弹射模型飞机的比赛活动,带动了航模普及活动的开展,引导和培养了一批投身于祖国航空事业和科研单位的技术人才。
2.  弹射模型滑翔机的结构和类型。
    ⑴ 弹射模型滑翔机由机翼、水平尾翼、垂直尾翼、机身和弹射用具组成(图1)。
图1.小飞龙泡沫塑料弹射模型飞机
    ⑵ 弹射模型滑翔机的类型:有纸质、木质和塑料几种。
纸质弹射模型滑翔机取材方便,例如:卡片纸、名片纸、纯纸浆纸等,结构最简单,缺点是刚性差,飞行姿态不稳定(图2)。
图2.用吹塑纸制作的弹射模型飞机

楼主:
弹射模型滑翔机 讲座(一)

    木质弹射模型滑翔机的材料以桐木片为主,现代用质地较硬的轻木片。木质弹射模型滑翔机结构强度好,不易变形,弹射上升速度和滑翔性能都优于纸质和塑料材质的弹射模型滑翔机(图示)。

图3.用桐木或轻木制作的弹射模型滑翔机
    塑料材质的用塑料发泡板或发泡成型的弹射模型滑翔机。泡沫塑料弹射模型滑翔机有模型工厂生产的全国青少年比赛指定产品(图3),也有玩具厂生产、品种丰富的儿童玩具性产品(图示)。
图4.“小飞龙”泡沫塑料弹射模型滑翔机
图5.用泡沫塑料和塑料玩具型弹射模型滑翔机

楼主:
弹射模型滑翔机 讲座(一)

    3. 采用KFm2翼型、激光切割弹射模型滑翔机套材介绍。
    本讲座介绍的木质弹射模型滑翔机是用激光切割机切割出的套材,套材方便精准组装、节省制作时间。套材包括机翼、尾翼、机身的部件和方便组装用的:上反角粘接用靠模、机翼和机身粘接时用的靠模、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粘接在机身上时用的靠模。
    本套材的机翼采用近几年在世界流行的创新翼型:KFm 翼型。
    KFm 翼型主要特点机翼是双层或多层板式结构,当空气流过板式结构台阶的后面,形成了旋转的涡流,这些旋转的涡流使流经机翼表面的气流不容易分离,增大了升阻比(图示),增大了机翼的失速迎角,飞行性能不次于标准翼型。
            图6.KFm翼型台阶的涡流
    采用KFm 翼型的模型飞机因结构简单、制作容易、性能优异,全世界的爱好者采用KFm 翼型设计出几百种各式各样的模型飞机,并获得了很好的飞行性能。。
    采用KFm 翼型的弹射模型滑翔机,也是我们创新的设计。
            图7.采用KFm 翼型的弹射模型滑翔机的套材
    4.组装用的工具。
    套材设计合理,基本不用太多的工具:
  1.美工刀。
  2.502瞬间粘接胶水。

楼主:
弹射模型滑翔机 讲座(一)

    5.  组装方法。
  1.机翼的组装(图示)。
图8. 激光切割出机翼下片。
图9.粘接机翼下片翼尖上反角的卡模
图10.将上反角卡模靠在翼尖上,用502贴接。
图11.先把机翼KFm翼型的中段上片粘在机翼中段前端。
图12.再把机翼KFm翼型的翼尖上反粘在机翼翼尖前端。
图13.用砂纸板将前缘打磨成圆弧形。
图14. 先将机翼中间的长孔卡在机身上,用502胶水将机翼粘在机身上。
    然后将水平尾翼粘在机身尾部。为了机翼向右倾斜弹出时,让倾斜的水平尾翼产生机头向左的力矩,水平尾翼向右倾斜2度。
    垂直尾翼插入水平尾翼刻槽内、粘在机身左侧。
2.机身机头加强片粘接在机头左右侧面。

楼主:
弹射模型滑翔机 讲座(一)

    翼尖上反角还有一种粘接方法:
图15.采用KFm2翼型的弹射模型滑翔机机翼制作步骤
    3.重心位置的调整:弹射模型滑翔机的重心一般在翼弦的3/4左右。本机重心距机翼前缘38mm,根据手掷滑翔状态再具体调整,如头轻波状飞行,在机头略加配重。如头重在机身尾部略加配重,至正常滑翔姿态。
图16.用两根竹签垂直插在木块上,用两根竹签上端托住机翼测量重心位置。
图17.弹射用橡筋和手柄。

楼主:
弹射模型滑翔机 讲座(一)

小朋友们 是这样制作 KFm 翼型 弹射模型滑翔机 的 ( 照片 与 视频 )

          弹 射 模 型 滑 翔 机  讲座 (二)
  讲座内容 预告
1.  弹射模型滑翔机的空气动力学:
⑴  升力的产生,升力和速度的关系。
⑵  弹射模型滑翔机飞行中的三个运动轴。
⑶  弹射模型的平衡与安定性。
2.  手掷试飞的方法和要领。
3.  弹射时的要领。
4.  飞行状态的调整。
5.  怎样弹得更高,留空时间更长?
6.  寻找上升气流简单方法。
弹 射 模 型 滑 翔 机 讲 座 (二 原 理 飞 行) 天津 资深 老教练 陈 康 生

网友:
这个看样子可以改室内固定翼吧

网友:
有视频就好了

网友A:
请问,这个套材在哪儿能买到?

网友B:
       当年的航模少年都是从弹射模型飞机步入竞时模型,少数爱好者专业队才有条件研究无线电操纵,如今的年轻人甚至少年儿童只知道所谓的“无人机”。
       时代前进了,学习航模就可以不需要基础知识、基本技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套材在哪儿能买到?

    我们的弹射模型套材使用激光切割机小批量加工的,材料是机翼和尾翼用轻木,机身用桐木。
    相关问题的答案,请看下贴:

使用 激光雕刻机 制 作 KFm 弹射模型飞机

网友C(2017-12-20):
引用 网友B:
当年的航模少年都是从弹射模型飞机步入竞时模型,少数爱好者专业队才有条件研究无线电操纵,如今的 ...

其实您的这种感受是老航模玩家的共同认知,不过毕竟时代发展了,航模入门的条件多样化了,门槛也表现各异,同时也存在各人入模机缘巧合的问题,上来就飞成品像真机的也大有人在。如能意识到有“短板”,自觉去弥补自然是更好的。时代就是这样,只有顺应潮流了。换个角度,后人能直接上中高级模型,也算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您的这种感受是老航模玩家的共同认知,不过毕竟时代发展了,航模入门的条件多样化了,门槛也表现各异 ...

老航模我赞成您的理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航模我赞成您的理念!

相互交流,增进理解,共同提高,快乐体验。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5.  组装方法。  1.机翼的组装(图示)。图8. 激光切割出机翼下片。图9.粘接机翼下片翼尖上反角的卡模 ...

这个必须点赞,陈康生教练是资深教练,多才多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的航模少年都是从弹射模型飞机步入竞时模型,少数爱好者专业队才有条件研究无线电操纵,如今的 ...

弹射模型冒似简单,实际上它的飞行过是很复杂的,从中可学到很多关于力学、材料、工艺等多方面知识。是"四轴"给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