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输出究竟是多少? PWM显示器来看看 ( 补充海外评价)

楼主(2017-09-29):
舵机检查接收输出是常用方法,但不够准确
PWM显示器 PPM显示器 霸气检测接收机各输出

我帖子贴出来,有人也没用过就在乱喷。下面补充海外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如果不能反映到摇臂摆动上面,分辨率再高又有何用?我都说了玩航模不是搞研发,数据真没那么重要。 ...

你是不了解,为了做这些,我测试跑断腿
RC显示器可以显示精确值,而且要128分辨,柱状图横过来就可以了。
我就是认为舵机反应是迟缓的,不精确的,不可靠的。 不多舵机测试也有一点好,可以听声音。
图形不方便,为何现在大家现在用的操作系统,都是图形
而且RC显示器用途还很多。

关于正确拉锯测试,我讲座有详细说明,有错还望矫正

网友B:
对于一般模友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C:
这些测量设备也不一定能达到那么标准那么一致的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一般模友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作用若干
*)舵机不动,是没给信号,还是失控锁定了
*)拉锯测试失控不用带舵机,省电又方便
*)你如何知道舵机测试仪动正确的中位点 和 输出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测量设备也不一定能达到那么标准那么一致的精度吧··

误差经过测试大概 1-2us , 也就是 千分之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作用若干
*)舵机不动,是没给信号,还是失控锁定了
*)拉锯测试失控不用带舵机,省电又方便

1 失控接收机有灯显示  如果是舵机坏了  换个舵机就行  (你又怎么确保你的这个设备不会出问题
2  舵机谁都有  有必要为了拉距又买一个设备吗
3  为何要知道舵机测试仪的中立点和范围?
舵机最终看的是舵机臂的运动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失控接收机有灯显示  如果是舵机坏了  换个舵机就行  (你又怎么确保你的这个设备不会出问题
2  舵机谁 ...

有双重测试设备来得方便,还是用古老的方法,模友自己判断。
  1)换舵机是要花时间的, 而天地飞 正常使用不亮灯,跟富斯相反(你如果测试前,能正常使用pwm显示器,那就正常执行测试,   谁能保证一个设备绝对不出问题,那怕是军方的)
  2) 拉锯时,舵机停止了,如何判断是没信号,还是有信号(两种情况舵机都可能停)。 而且舵机的反应非常慢
  3) 不在乎输出的精确值, 调试飞机副翼,尾翼,可以大致调出来,但哪有知道精确值的好。

除此以外,用途还很多,反正我每天都在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双重测试设备来得方便,还是用古老的方法,模友自己判断。
  1)换舵机是要花时间的, 而天地飞 正常 ...

1  换舵机需要时间  那换你这个就不需要时间吗
2  拉距失控的时候接收机有灯指示啊  另外不是因为舵机的反应慢  而是因为接收机失控的时候有一段延时才执行失控保护
3  你自己都说是你自己用了  这么多玩机的高手  有几个用这玩意?
4  接收机PWM输出中立点的时候  舵机臂一般不会在我们需要的位置  还要用到遥控器的辅助微调  那么这时候我是直接看舵机臂还是看你这玩意来得实在?

网友:
这小东西挺方便!我们原来都用示波器,目的及原理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换舵机需要时间  那换你这个就不需要时间吗
2  拉距失控的时候接收机有灯指示啊  另外不是因为舵机 ...

我还是那句话:你这种老模友,喜欢用老方法,就继续用, 我就是不喜欢,才制作了这种东西了。

还有更厉害的: PWM/PPM/SBUS 图形/精确值一起都显示了。 这个拉锯测试可以看到迟钝与灵敏,比舵机测试强10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是那句话:你这种老模友,喜欢用老方法,就继续用, 我就是不喜欢,才制作了这种东西了。

还 ...

想法不错,可惜屏太烂了。12864的oled屏减去上面黄色的16个像素只剩48像素了。48像素的精度真还没舵机准,抖舵都看不出来,别说10倍了,1/10的精度都没有,还不如直接显示数字实际。但是玩航模又不是搞研发,中立点是不是1500微秒这些数据跟模友关系真不大。装得再中立试飞时还得微调。数据真有那么重要的话,电调的行程设置,遥控的微调功能就不会出现了。不过你说的也不是全错,有总比没有好。只是你说得用处那么大我只能呵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是那句话:你这种老模友,喜欢用老方法,就继续用, 我就是不喜欢,才制作了这种东西了。

还 ...

说到底还不是为了推你这个玩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是那句话:你这种老模友,喜欢用老方法,就继续用, 我就是不喜欢,才制作了这种东西了。

还 ...

弄个波形很难吗  对于学电子的人来说小意思  不算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不错,可惜屏太烂了。12864的oled屏减去上面黄色的16个像素只剩48像素了。48像素的精度真还没舵机准 ...

你没说对
1) 舵机分辨率,你摇臂摆动看的出来
2) 舵机反应速度真快如闪电,你也看得出来

我做这种测试工作量比你多得多, 你根本就不了解实际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到底还不是为了推你这个玩意

是又如何? 我正当经营,是双赢 是互利。
另一面也促进产品升级, 你觉得不好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没说对
1) 舵机分辨率,你摇臂摆动看的出来
2) 舵机反应速度真快如闪电,你也看得出来

大哥,如果不能反映到摇臂摆动上面,分辨率再高又有何用?我都说了玩航模不是搞研发,数据真没那么重要。你OLED 48的分辨率就能比肉眼能看到舵机摆动的精度还高???
舵机反应快如闪电,那与我调机拉距什么的有何关系?只对你开发富斯一代协议的遥控接收有点意义。不过我建议搞开发还是买台示波器吧。
你做过的测试有没有我多我不清楚,单纸上谈兵我肯定不如你~!根本没看清模友的实际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个波形很难吗  对于学电子的人来说小意思  不算厉害

别和这位哥争了。人家做过的测试比我们玩过的JJ都多。没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又如何? 我正当经营,是双赢 是互利。
另一面也促进产品升级, 你觉得不好呀?

可以推广  但是别吹牛逼过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又如何? 我正当经营,是双赢 是互利。
另一面也促进产品升级, 你觉得不好呀?

再说市面相似的产品没有  促进谁的产品升级  你自己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又如何? 我正当经营,是双赢 是互利。
另一面也促进产品升级, 你觉得不好呀?

那这算不算广告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说市面相似的产品没有  促进谁的产品升级  你自己的吗

好像以前还跟你交流过技术,现在我就回你一句  “懒得理你”

网友:
只是个脉宽测试,远不如示波器看波形得到的有用信息多,就一个单片机计时器做的东西实在没什么亮点,还是那句话:什么东西沾上航模就立马高大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以前还跟你交流过技术,现在我就回你一句  “懒得理你”

谁跟你交流过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以前还跟你交流过技术,现在我就回你一句  “懒得理你”

你要是换个标题和内容,比如“PWM/PPM行程显示器免费送测”之类的,相信这贴风格走向会跟现在完全相反。现在流行的是宇宙第一开箱帖,如果开局没有一句“油管新货、蜜汁快递”的话,那岂不是太LOW逼了?哈哈哈~
不过说真的,玩航模的还真没什么人会去关注舵机的实际PWM行程,用在智能车和机器人上面比较有意义。

楼主:
我最后说一次: 创造设计新东西才有意义,有增值,互利。 而撕逼是浪费时间。
没做过,就敢胡言这个简单好做。 有本事,你做个类似的,我们在市场中竞争。

网友D:
东西不错,但是,一个飞控全部解决了!cc3d/naze32/spF3/apm/pix
STM32, 分辨率1us

另外,小直机140->120混控我准备自制,如果测试通过,我会放出代码(质量肯定不及LZ,所以放出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东西不错,但是,一个飞控全部解决了!cc3d/naze32/spF3/apm/pix
STM32, 分辨率1us

欢迎! 竞争让大家受益, 我这产品淘汰了,就逼迫我研发更新的东西。

网友E:
楼主几次三番说"拉锯"测试,应该是"拉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几次三番说"拉锯"测试,应该是"拉距"吧.

是的,多谢纠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太精确的,因为确认行程的时候只要考虑最大、最小以及中间点。

每个弧度变化是大致一致的即可。

不错的共享
在MultiWii 中, sbus 和 pwm 的转化关系就是简单的    除 2 + 988
#define SBUS_MID_OFFSET 988 //SBUS Mid-Point at 1500 macro
rcdata= sbusdata/2+SBUS_MID_OFFSET;

补充些:
sbus 是11位, 所以值是 0-2047
pwm 的值的范围是 500us-2500us, 但遥控器裁剪了一般输出 1000-2000us
把要把 0-2047,映射到 500us-2500us 还是 1000-2000us 就是比较头痛的问题。
MultiWii 的做法简单,就不能映射到 988以下的值
Frsky等 映射可能是 可能接近 500us-2500us, 所以你测试得到 400-1700不奇怪。

就是因为 sbus 飞控解析不同, 也可能接收机输出sbus不同,所以用sbus, 飞控就要执行遥控器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东西不错,但是,一个飞控全部解决了!cc3d/naze32/spF3/apm/pix
STM32, 分辨率1us

再补充些内容:
  之前用 cleanflight 配置器 看数据,也觉得很方便。 但必须依靠电脑, 所以设计了这个小器件 RC 小器件。
  最大改进就是单线自动识别 pwm/ppm/sbus, 这个飞控并没有做
  后来,也想 DSM也做到器件中, 但 a) 单片机内存快耗尽  b) 要重新设计线路  考虑用 DSM Serial 的人不多,就没继续做

另外,请教你些问题
   你设计直升机混控, 那就是3路混控 CCPM, 对不? 遥控器带此功能,为何你要设计?
   玩具v911 设计,因为巧妙设计了十字盘,所以无混控也能飞小直升机,  混控和非混控,你如何取舍?

网友:
愿意分享是件好事值得鼓励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再补充些内容:
  之前用 cleanflight 配置器 看数据,也觉得很方便。 但必须依靠电脑, 所以设计了这 ...

我这混控是针对少数特殊的小直机(部分80-150级别无副翼)做的,和正常的直机无关,和遥控也没关系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混控是针对少数特殊的小直机(部分80-150级别无副翼)做的,和正常的直机无关,和遥控也没关系哦~

  还是没明白, 不过期待你的分享和使用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用太精确的,因为确认行程的时候只要考虑最大、最小以及中间点。

每个弧度变化是大致一致的即可。

山寨植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所以我说我的代码垃圾,是因为我只用了STC15的一个定时器,10us为单位产生中断,精度不够。我写过正常 ...

是的,这种方法有问题的, 关于读取脉宽
a)要直接读取寄存器 TH0 TL0 的值, 才精准
b) 在外部中断中处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这种方法有问题的, 关于读取脉宽
a)要直接读取寄存器 TH0 TL0 的值, 才精准
b) 在外部中断中处 ...

3路输入的话,外部中断不太好做啊....轮流都困难。(STC15的INT2-4只有下降沿一种触发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3路输入的话,外部中断不太好做啊....轮流都困难。(STC15的INT2-4只有下降沿一种触发模式)

可以做到,  但因为与这我研发的产品有关系,涉及生计问题,以后再公开细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做到,  但因为与这我研发的产品有关系,涉及生计问题,以后再公开细节。

没事,那用不着公开

51这类型的单片机实在用起来不舒服,技巧太多。我这半新手(熟悉电脑上的C)也就这样写代码了。。。贴出来的代码没测试过,基于以前的模板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事,那用不着公开

51这类型的单片机实在用起来不舒服,技巧太多。我这半新手(熟悉电脑上的C ...

1) 处理精度是 10us
2)  timer 0  interrupt 中处理的代码执行时间 必须 < 10us ,  粗略看觉得 10us 处理不过来
3)  EA=0 会中断 timer  0,   如果CalcOutput 执行时间 是 50hz,     执行 2000次 timer 0  interrupt, 才执行一个 CalcOutput, 有可能影响不大
4) 没有剩余 cpu 时间,对 pwm 输入值进行值检查,除抖等处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1) 处理精度是 10us
2)  timer 0  interrupt 中处理的代码执行时间 必须 < 10us ,  粗略看觉得 10u ...

实测过在10us中断里挤进去几倍的代码,能够处理。单片机被我拉到30MHz了,每10us最多可以有300个周期。继续简化的话有希望挤进5us。
猜测中断进出占掉二十个周期左右,剩下的指令大多是1T执行,所以10us下余量非常大。(ta, tb, tc之类的都是unsigned int或者unsigned char)
CalcOutput每个输出周期执行一次够了。输入周期不一定是50HZ(可能是400以下的任意值)
我自己的测试当中,消除输入抖动好像没什么必要,输出抖动我还要检查下。检查PWM范围在CalcOutput里面可以加进去,只影响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测过在10us中断里挤进去几倍的代码,能够处理。单片机被我拉到30MHz了,每10us最多可以有300个周期。继 ...

原来频率你提高这么多, 初看时假设频率 11M左右, 而很多变量16位, 指令1个周期执行不过来,所以感觉超了 ( 如果你用的变量是 8位, 改5us, 必然用 16位,会增加时间)
输出一般是 50hz, CalcOuput 有必要 50hz (说输出50hz,也暗示我数据更新的频率)
除抖,值检查飞控里面都在做,还是必要 (比如  CalcOuput刚计算完,oa,ob 已经更新,但 timer 中断执行 out 会出现值异常, 你给别人的值可能异常,别人给你也有可能)

楼主(2018-03-11):
为何这个在国外买得多,国内就...

楼主:
喷子很愚蠢

楼主:
补充海外评价

网友:
很早就想做类似的东西了

网友:
晕晕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