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 华科尔D10 刷机控加MINICP 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7-09-29):
求助各位了  华科尔D10控 刷Devition固件 然后 飞机是MINICP 能对频 也能飞 就是起飞前 旋翼是向下耷拉着的 控里的设置是按照说明书里的设置设的 结果就是 旋翼不平 估计还是不会设置  求助大家 能不能给个刷机控的MINICP设置表 谢谢了

网友A:
对照说明书设置模式和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照说明书设置模式和螺距

我是对照说明设置的 可是 一上电 对好频 然后旋翼就耷拉下来了  就算起 也起飞了 也飞不了太高 还要设置哪里呢

网友B:
直接在deviation论坛拷贝一个配置即可

网友A:
以下是我的scp设置,你参考一下,(可以拷贝到遥控器里)
name=SCP
mixermode=Advanced
[radio]
protocol=DEVO
num_channels=6
tx_power=30mW

[protocol_opts]
Telemetry=On

[channel1]
template=cyclic1

[channel2]
template=cyclic2

[channel3]
safetysw=RUD DR1
safetyval=-100
failsafe=-100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0
curvetype=expo
points=75,75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1
curvetype=3point
points=100,0,100
smooth=1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2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75,-50,-25,0,25,50,75,100

[channel4]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RUD
dest=Ch4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RUD
dest=Ch4
switch=FMODE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RUD
dest=Ch4
switch=FMODE2
curvetype=expo
points=0,0

[channel6]
template=cyclic3

[channel7]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MIX0
dest=Ch7
scalar=40
curvetype=fixed
[mixer]
src=MIX0
dest=Ch7
switch=MIX1
scalar=0
curvetype=fixed
[mixer]
src=MIX0
dest=Ch7
switch=MIX2
scalar=-100
curvetype=fixed

[virtchan1]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ELE
dest=Virt1
[mixer]
src=ELE
dest=Virt1
switch=FMODE1
[mixer]
src=ELE
dest=Virt1
switch=FMODE2

[virtchan2]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AIL
dest=Virt2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AIL
dest=Virt2
switch=FMODE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AIL
dest=Virt2
switch=FMODE2
curvetype=expo
points=0,0

[virtchan3]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Virt3
switch=FMODE0
scalar=50
curvetype=greater-than-0
points=-100
[mixer]
src=THR
dest=Virt3
switch=FMODE1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75,-50,-25,0,25,50,75,100
[mixer]
src=THR
dest=Virt3
switch=FMODE2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75,-50,-25,0,25,50,75,100

[trim1]
src=LEFT_V
pos=TRIMLV+
neg=TRIMLV-
[trim2]
src=RIGHT_V
pos=TRIMRV+
neg=TRIMRV-
[trim3]
src=LEFT_H
pos=TRIMLH+
neg=TRIMLH-
[trim4]
src=RIGHT_H
pos=TRIMRH+
neg=TRIMRH-
[timer1]
type=countdown
src=Ch3
time=300
[timer2]
src=Ch3
[datalog]
switch=None
rate=1 sec
[safety]
Auto=min
[gui-128x64]
V-trim=59,10,1
H-trim=5,59,3
V-trim=65,10,2
H-trim=74,59,4
Small-box=2,22,Ch3
Small-box=2,31,Timer1
Small-box=2,40,Timer2
Model=75,20
Battery=102,1
Toggle=4,10,0,3,0,RUD DR
Toggle=13,10,0,5,0,ELE DR
Toggle=22,10,0,4,0,AIL DR
Toggle=31,10,0,0,0,None
Toggle=40,10,0,0,0,None
TxPower=102,7
quickpage1=Telemetry monit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deviation论坛拷贝一个配置即可

好的 多谢 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我的scp设置,你参考一下,(可以拷贝到遥控器里)
name=SCP
mixermode=Advanced

好的 多谢了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