镭速LESU发布 1/14拖头新款分动箱 移植真车中央差速器/锁功能

楼主(2017-09-29):
编辑 KID

差速器的工作原理和作用对于玩车的人都不陌生,它是一种能够使左右两边驱动轮实现不同转速旋转的一种机构,主要作用是使车辆在转弯时能够使车轮保持一定的转速差,保证两侧驱动车轮作纯滚动运动,减少对轮胎的磨损,同时减轻车轮对传动轴的反向作用力。而中央差速器(也称为“轴间差速器”或者“中差”)的作用也是如此,不过这里的作用对象换成了前后驱动桥。

当卡车在转弯时,每个车轮所压过的弧线长度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说每个车轮的转速也是不一样的。前轮所压过的弧线长大于后轮所压过的弧线长即前轮的转速要高于后轮,不带中央差速器的分动箱前后输出轴是刚性连接转速一样,而前后车轮的转速一致将导致前后车轮在转向时与地面摩擦产生一个制动力,即通常所说“转向制动“,在卡车分动箱中设置中央差速器可以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

镭速LESU这次发布的这款带中央差速器的分动箱具体型号为F-5020,能够匹配大多数1/14比例的工程车和卡车。在工作原理上与真车完全相同,并且自带差速锁,高速、越野都没问题,想要改装乌尼莫克三把锁的小伙伴可不要错过了。

为了适应不同的安装方式,F-5020又分为A/B两种型号,区别主要是安装支架的不同,分动箱主体结构完全相同。

F-5020A型

F-5020B型

外包装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2018-09-21):
拆开看内部结构啊,一直很好奇

网友A(2018-11-07):
然而8×8不能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而8×8不能用……

为什么不可以啊?也能用啊!
<

网友B(2019-05-01):
下地一次就断轴销,质量问题还是设计问题。

<

网友:
呵呵  断轴是通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地一次就断轴销,质量问题还是设计问题。

正想买这个中差,请问兄弟你断的轴销是哪个位置的呢?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想买这个中差,请问兄弟你断的轴销是哪个位置的呢?

里面有一根销子,插锁打开后所有力量就集中在这根1mm左右的销子上,稍微用力就断。即使后来改良版也一样断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一根销子,插锁打开后所有力量就集中在这根1mm左右的销子上,稍微用力就断。即使后来改良版也一样 ...

1mm也太细了点儿
<

网友(2019-06-04):
我也断过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一根销子,插锁打开后所有力量就集中在这根1mm左右的销子上,稍微用力就断。即使后来改良版也一样 ...

改款的是2mm了 哈哈哈  售后好 免费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