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XM+ plus刷固件 配合OSD使用rssi显示信号强度

楼主(2017-09-29):
穿越机更换FRSKYXM+plus微型接收机后,RSSI数据不显示了,原来XM+接收机为了小型化砍掉了电压和RSSI信号回传功能。
好在已经出了新的固件解决了osd显示RSSI的问题,虽然没有了遥控器报警。但也一定程度上拥有了信号强度直观参考。

感谢大神发布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为了方便其余模友方便观看,以及做一个备份。我重新制作了视频版教程。

附赠下载地址:https://www.frsky-rc.com/xm-plus ... lemetry-full-range/

网友A:
请问视频中为什么要刷8通输出rssi,不刷16通输出rssi那个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视频中为什么要刷8通输出rssi,不刷16通输出rssi那个固件?

如果飞控最大通道支持的话 也可以刷16通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飞控最大通道支持的话 也可以刷16通那个

多谢!明白了!

网友B(2017-11-22):
按照你教程去设置。在osd中显示总是在14和15之间跳动。是我哪里没弄对吗?大神求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教程去设置。在osd中显示总是在14和15之间跳动。是我哪里没弄对吗?大神求赐教。

哪里都没动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里都没动对

左上角信号那显示15这个数值是正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上角信号那显示15这个数值是正确的吗?

不正确 应该是80~95之间跳动
你先看是否有通道变动

网友:
楼主,bf汉化是咋整的啊,教教我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正确 应该是80~95之间跳动
你先看是否有通道变动

通道有变动。

网友C:
楼主,我看视频,接收只连接了5v,gnd,s,不需要焊rssi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看视频,接收只连接了5v,gnd,s,不需要焊rssi的对吧?

这款不用 这其实是模拟rssi 不是真rssi

网友D:
除了frsky的接收机还有其他东西可以刷吗?比如arduino之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不用 这其实是模拟rssi 不是真rssi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frsky的接收机还有其他东西可以刷吗?比如arduino之类?

不清楚 固件是frsky官网下的

网友E:
按照楼主的设置,显示49%,一直没有跳动,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楼主的设置,显示49%,一直没有跳动,什么情况

映射通道设置错了

网友(2017-12-22):
留个记号 备用

网友F(2018-04-16):
你好,接受机固件已经刷好了,有跳动的那条是在AUX12,RSSI应该选择AUX几?最多只有AUX14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接受机固件已经刷好了,有跳动的那条是在AUX12,RSSI应该选择AUX几?最多只有AUX14

那就选12呗 哪条跳选哪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选12呗 哪条跳选哪条

已经解决了,要把模拟rssi开关点掉

网友(2018-08-16):
你好,最低不是0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飞控最大通道支持的话 也可以刷16通那个

网友:
把接收机刷费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教程去设置。在osd中显示总是在14和15之间跳动。是我哪里没弄对吗?大神求赐教。

我的也是这样,请问你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这样,请问你找到原因了吗?

rssi 通道那选AUX4就对了

网友(2018-09-15):
留名后面慢慢研究下看看

网友H:
刷好后 在接收机里也有信号跳动。。按照本贴其他朋友方法  各种尝试  都无法显示  最多显示9个信号一直不动

在设置里打开RSSI 以后  在接收机菜单 打开通道映射以后保存  但是在次回到接收机菜单就自动关闭了  在CLI命令下设置也无法成功  设置好重启后设置就无效

按照前面说设置里点掉RSSI   在接收机菜单下  可以打开映射通道  但是OSD 信号显示0   确定在接收机下AUX4信号正常跳动、、  有没有相同情况的朋友

网友I(2018-12-14):
引用 网友H:
刷好后 在接收机里也有信号跳动。。按照本贴其他朋友方法  各种尝试  都无法显示  最多显示9个信号一直不动 ...

我也是这种情况   但是另一个用matek飞控的飞机正常    用dal飞控的就不行    你找到解决方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这种情况   但是另一个用matek飞控的飞机正常    用dal飞控的就不行    你找到解决方法了吗

后面自己又莫名其妙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刷好后 在接收机里也有信号跳动。。按照本贴其他朋友方法  各种尝试  都无法显示  最多显示9个信号一直不动 ...

我刷了新3.5以上固件也出现这个问题,以前的固件没事,3.5.0到3.5.4都试了,都一样

网友(2019-03-13):
很好,跟着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刷好后 在接收机里也有信号跳动。。按照本贴其他朋友方法  各种尝试  都无法显示  最多显示9个信号一直不动 ...

我的也这样

网友J(2019-07-05):
上面有些朋友遇到信号为零的情况我说一下。
我的情况是关闭rssi模拟。开启对应通道映射,保存,断开电脑连接线,飞机断电重启。
然后就可以看到信号数值了。

另外现在新出的xm+已经不需要刷固件了 连上BF后直接可以看到信号跳动。

网友(2020-01-21):
引用 网友J:
上面有些朋友遇到信号为零的情况我说一下。
我的情况是关闭rssi模拟。开启对应通道映射,保存,断开电脑连 ...

按照这个步骤,rssi在OSD上是显示出来了 99,之前没有关掉配置里的 RSSI模拟,一直选通道选不上。
现在的问题是,我的RSSI通道那里不抖动,13和14两个通道是一样的。OSD上的RSSI值没有实时变化,把遥控关了,还是显示99,这是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