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无法连接电脑,求大神相助

楼主(2017-09-29):
新买的CC3D飞控板,但是连接不上电脑,在线等,急!急!急!

网友A:
插后面USB看看或者换电脑更新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后面USB看看或者换电脑更新硬件

都试过了,不行啊

网友:
搞定了吗?
我连cc3d有2种方法.
因为我的cc3d有2种版本.mini usb,micro usb
1.使用mini usb 直接用Y cable的mini usb来插.占用2个usb插槽.
2.使用micro usb.得要插电池.再将micro usb插入电脑usb插槽.
提供你试试.

网友:
或者换一条专用数据线

网友B:
楼主的系统应该换64位WIN7旗舰版,要不8G内存只能用到3个多G;以上是电脑问题,书归正转说航模:
连不上电脑的原因是端口驱动程序没配上,尤其是GHOST版的某些操作系统有时阉割的太严重少一些支持文件就有可能很顽固的不认端口,你可以换我推荐的零度飘逸64位WIN7系统,然后装上地面站,应该会解决这个问题,具体下载地址为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4423 这个贴子7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系统应该换64位WIN7旗舰版,要不8G内存只能用到3个多G;以上是电脑问题,书归正转说航模:
连不上电 ...

大神怎么解决啊

网友B:
装15.02.02版地面站,再连不上建议重做我推荐的系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15.02.02版地面站,再连不上建议重做我推荐的系统试试。

好的,我明天试试

网友:
飞控之路本来就是各种坎坷

网友(2018-02-03):
大哥,,,,给cc3d通电撒,5v的,然后就电脑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