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过foxeer1190的帮帮忙

楼主(2017-09-29):
确定foxeer1190自带电压osd,可是我的不显示,怎么才能调出来?

网友A:
有个端口要开。你试试

网友:
Fpv啊,那我不懂了

楼主:
已经接了检测线到电池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端口要开。你试试

哪里的端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里的端口?

是穿越机吗,我的好像是开utr3。我当时的情况就是osd不显示电压,还有别的也没显示
。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穿越机吗,我的好像是开utr3。我当时的情况就是osd不显示电压,还有别的也没显示
。你试试

没有接飞控。摄像头直连图传,3s供电,你说的端口是飞控里的吧

楼主:
找到方法了,osd设置板,长按up键,里面设置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