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度的舵机

楼主(2017-09-29):
我想装个360度的
舵机
在FMS的旅行者上面(类似X8)不要大号的稳定点防抖最好,天九
遥控器
,请大虾们推荐个

网友A:
做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什么用?
装个摄像头用的

网友A:
360舵机,相当于是个电动机不停转动,只能控制方向,不能控制速度。

网友B:
楼上说错了,360度舵机是可以控制方向和速度,但是不能对应摇杆角度。
而且舵机哪来防抖一说?